双登4850低温过流保护

楼主(2019-11-17):
双登4850低温过流保护了,怎样在不充电的情况下恢复.其实保护后还有50%电量没有放出来。研究研究想办法加一个开关恢复输出,解决半路抛锚的弊端(水电瓶与干粉电瓶和胶体电瓶就不这样保护了) 冬天电三轮在外跑没电了实在是太尴尬了

楼主:
哪位高手说一下登录口令 想看看里面都有啥可以操作的

网友A:
低温保护还得从电池保温甚至加热上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保护还得从电池保温甚至加热上入手吧

点了加热开关,温度没有上升的变化,难道是电热带坏掉了,有时间拆开电池看看,我理想的方法就是在保护板上加一个开关使其恢复供电,不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找有市电的地方冲一下电使其恢复了

网友B(2020-05-26):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说一下登录口令 想看看里面都有啥可以操作的

登陆口令试试888888

楼主(2024-08-02):
引用 网友B:
登陆口令试试888888

谢谢,确实是好几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