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无线手持擦地机控制板故障

楼主(2019-11-17):
故障现象为:放到手柄后,电源指示灯亮,前面LED灯亮,但按下开关擦地、喷水不启动。打开后擦地、喷水直接接电源正常。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设计是啥时候喷水啊。。。说不定程序上可以选的,或者手柄上有喷水键

楼主:
手柄最上方为擦地、喷水两个键,分别对应这两个功能。

网友:
我修过这东西,可以看下我的帖子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A:
我修过这板子,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没有参考价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板子,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有没有参考价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tid=57979

打开的是本坛首页。

网友B(2020-04-13):
同样一台,不开机,充电时三个等同时亮,拔了按开关没反应,能否帮忙看下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一台,不开机,充电时三个等同时亮,拔了按开关没反应,能否帮忙看下啥问题? ...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电池接线拔下再插上就好了,供参考

网友(2020-11-14):
我的小米擦地机也这样了,主机充电正常,压下手柄也能正常开机,但手柄上的2个按键毫无反应,感觉是遥控部分坏了,我拆开手柄,里面的芯片都是抹掉标识的,没法查,电路板上有个安装LED的位置空着,我放个上去按按钮并不会量,无法判断手柄是不是坏了

主机还没拆,卸螺丝有点麻烦,下次有时间再拆开来看看。

网友(2021-02-21):
请问一下两边挡住的8个螺丝是怎么拆的?

网友C(2021-06-12):
大哥你的毛病修好没有?我的和你一模一样也是不喷水,修好的话能说下怎么修的吗?

网友:
帖里几个人合伙买个板,,,对着修就可以修好其它坏板了

网友:
我就最不喜欢这种全黑的板,,跑一下线路,,,眼花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的毛病修好没有?我的和你一模一样也是不喷水,修好的话能说下怎么修的吗? ...

没修好,应该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