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蓝牙音箱第一步:制作美观实用的背光触摸按键

楼主(2019-11-17):
蓝牙音箱需要按键来调整音量和切歌,LED背光可以让按键在暗处也看得清,还增加了传感器电路,在晚上睡觉时自动将背光切换到极暗的亮度,避免刺眼。因为按键板电路更加简单,所以先制作按键板。

打样的PCB正面,按键图案部位没有阻焊层,可以透光:

背面,左下角凸出的一块是拼板的其它电路:

焊接完成后的背面:

BS816 6按键触摸控制芯片,用于检测5个触摸按键:

正面的光线传感器,从PCB背面焊接,无凸起:

光线传感和延时电路。在环境光线变暗几秒钟之后,才调暗背光,避免调音量时手遮挡传感器,导致背光忽明忽暗:

两个电位器调节亮度和暗光阈值:

通电之后,8个背光灯亮起,但是光线不均匀:

坏手机屏幕中拆下来的背光板,可以将底部LED的光源扩散到整个屏幕:

剪下合适大小,安装到按键板上面:

这下光线均匀了,之后背面会贴上铜箔,四周就不会漏光了:

触摸按键大小正好:

在暗处,背光变暗,不影响睡觉:

下面是电路图,左边跟随器实现阻抗变换功能,将传感器MΩ级的阻抗变为低阻,一阶RC低通滤波器实现积分功能,取一段时间内的环境亮度送到右边比较器,控制背光LED的亮暗,实现了预期的功能。

网友:
如果使用夜光形式的话,会省点电的。

网友:
漂亮!PCB多厚的,0.6mm?

网友(2020-03-12):
楼主,你的蓝牙音箱做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