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修复还是恢复?世达02002A高频烙铁修复或恢复!

楼主(2019-11-17):
单位修理室的世达02002A烙铁不发热,屏显示H-E,不知是坏哪里?扔垃圾桶我捡回家来修复用。
拆开测量了一下,热电偶好的,高频线圈已经开路,这个只能换了,网上看了深圳白光LF-202手柄和02002的手柄结构功能一样,就是插头要换回原来的。

这是原装的接线,拍照记录。

看得更清楚。

原来的插头。

新手柄插头接线,颜色和功能和世达的一样。

新手柄的接线。

新手柄线拆下,用旧线和插头,旧线非常柔软。

焊好线裸试一下正常!

装好手柄,自己又有一把高频烙铁了。
实话实说,真好用啊!就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样调温度,各按键按了会响就是不动作。

楼主:
为什么会自动多一张图?另外优惠购等回帖不加M币还减M币,大家别看那些广告和买东西了,太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自动多一张图?另外优惠购等回帖不加M币还减M币,大家别看那些广告和买东西了,太坑! ...

您一边喊坑,一边却去回那些2M的帖子回的不亦乐乎,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网友:
这种按键调温应该有锁定功能  或许还有密码

网友B:
建议下载说明书看看,应该是锁定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载说明书看看,应该是锁定参数了?

单位垃圾捡的,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一边喊坑,一边却去回那些2M的帖子回的不亦乐乎,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

看看规律和减M币的多少。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能把照片拍得这么清楚?

楼主:
荣耀8正常拍摄上传啊!没什么奥妙。

网友C:
坏的感应线圈拆开看看,楼主在土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的感应线圈拆开看看,楼主在土豪单位?

这些是土豪了,对职工就很————————

网友(2019-12-22):
工具坏了点就扔,这单位不是国企一般企业做不到这种程度。

网友:
实话实说,真好用啊!就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怎样调温度,各按键按了会响就是不动作。

怎样调温度都不会!就可以说:真好用啊!

网友:
这也能捡到?下次去蹲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是土豪了,对职工就很————————

上下键同时按住三秒解锁--------------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键同时按住三秒解锁--------------就这么简单。

试过没用的。

网友(2020-09-19):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2024-06-16):
楼主你好  我想问下你改手柄的时候  热电偶用了原装的还是新买的,我用203H手柄改,问题显示不正常  偏低 我也无语了

网友(2024-09-08):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想问下你改手柄的时候  热电偶用了原装的还是新买的,我用203H手柄改,问题显示不正常  偏低  ...

比设置温度 偏高还是偏低?  世达这个感温线阻值大概4.3Ω左右 比快克203h大  如果用203h手柄  理论上温度应该比设置温度偏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