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尔(大)和金吉(小)电推剪拆机清洁

楼主(2019-11-17):
自己给自己理发用的, 拆开清理一下.      金吉的用了7年了, 华尔的很少用.
都是碳钢头, 不加油汗沾上会锈, 自带的油用完了, 现在是享受wd-40除锈油待遇.
金吉49块买的,质量很好, 从来不出问题, 但是刚买来时需要磨合一下, 注意不要用自带的小刷子, 一定改用废牙刷来刷钢齿,牙刷的毛细, 能很好清掉齿缝的发屑. 发屑如果夹在上下刀头间就会阻塞, 附送的刷子毛太粗,刷不干净.

附送的定位卡梳倒还可以.

网友:
这东西结构简单,结实耐用。
相比陶瓷刀头的类型,手感较重,长时间通电发热量大。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种结构,还以为是电机带动刀片

网友A:
这个感觉没有充电的好用,看着很重,还不好做防水

网友B:
我家里零几年用过,重量较重需要拉电线,最好两个轮流用,避免长时间工作发热过高,有时需要微调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零几年用过,重量较重需要拉电线,最好两个轮流用,避免长时间工作发热过高,有时需要微调居中。 ...

自己给自己递头用不了那么久, 顶多10多分钟, 所以从来没有过热过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没有充电的好用,看着很重,还不好做防水

这个比充电的劲大多了去......

网友:
充电的没劲,不这种,缺点是拉个尾巴,。

网友C:
wd-40除锈剂可以档润滑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除锈剂可以档润滑剂用?

可以的,还比自带的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