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夹子MP3替换芯片(RDA5807FP)制作调频FM收音机

楼主(2019-11-17):
拆掉原16脚芯片,按照RDA5807FP引脚定义,电路板各种断线、飞线,准确无误后焊上RDA5807FP芯片。原mini usb母座换为micro usb母座。增加Tp4056充电模块,充电模块换限流电阻换为30k设最大充电电流为50ma,改暂停按键为软关机,其他按键排序和MP3按键顺序一样。左右声道电容用的胆电容100uf。RDA5807FP的工作电压为2.7-3.3v,锂电池3.7v太高了,串1N4148二极管降压0.7v。完美装入夹子壳内,测试OK!!!

网友:
板子都烂成这样了,还能磨成收音机,楼主好强大哦

网友:
GS1299和5807是啥关系啊?

网友:
板子都烂成这样了,还能磨成收音机,楼主好强大哦+1

网友:
要是在我们这就不用废脑筋干这种无意义的DIY了,因为压根没有FM信号...

网友:
为啥不去打个板

网友:
FM 信号干扰太大了,一般的收音机都不行。但可以用用SONY 的,还不错,可惜被我当垃圾卖 了。

网友A:
你这手工真是鬼斧神工。。。。。

GS1299是原芯片么?像是多少年前TDA7088T的变种

网友:
楼主强大,物尽其用

网友B:
充电板塞进去难看,直接加个tp4054芯片进去

网友:
不如直接5元钱开个板,

网友:
电路稳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工真是鬼斧神工。。。。。

GS1299是原芯片么?像是多少年前TDA7088T的变种 ...

飞利浦的TDA7088T音量控制使用电位器的,

网友(2019-12-25):
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有能力,还是研究经典mp3,什么飞芯的,然后弄出来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塞进去难看,直接加个tp4054芯片进去

充电板切割过的,厚度也切薄了,不然塞不进去。热熔胶固定

网友:
我觉得这个MP3挺小巧的,舍弃MP3有点不好。收音机听厌了可以切换到MP3模式听听歌。
我准备这样改造:
保留原有Mp3功能。增加收音机功能,将原有电源开关中心管脚接电池,OFF状态默认收音机供电,ON状态MP3供电。
收音机芯片采取单片机IIC控制,借用原有5个按键。
中心按键为收音机On/Off 开关,平时单片机控制收音机芯片处于掉电模式,按下中断打开收音机。
音量和频点切换借用原有的4个按键。
原有Mp3  5个按键只用了3个GPIO,采取扫描模式,单片机程序设计也采取这种模式,避免更多飞线。
看看还有什么优化的,改造好我开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