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oc电脑显示器开机重复闪动logo

楼主(2019-11-17):
坛友门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需要更换板子??

网友:
供电打嗝,或是输出有短路

网友:
先把输出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应该是5V的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A:
买电源板回来先换,也有可能驱动板3.3V 1117输出电容漏电。电源板便宜先换吧,当然有工具的优先更换所有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源板回来先换,也有可能驱动板3.3V 1117输出电容漏电。电源板便宜先换吧,当然有工具的优先更换所有输 ...

买了2块旧版整套换了好了,一个五块,邮费贵,不过整个才35元

第一次买的同型号的,可是不能用,因为只是大型号一样,电路板有改动,也是35元整套

网友(2020-04-08):
请教到底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显示器也出现了相同故障。

网友:
要测量5V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2块旧版整套换了好了,一个五块,邮费贵,不过整个才35元

第一次买的同型号的,可是不能用,因为只 ...

肯定电源板啊,时间长了,电容老化,带负载能力差,供电一大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