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4.9元乞丐版led台灯增加电池

楼主(2019-11-17):
拆解14.9购入的超人LED台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34

进过网友的指点,去掉M7后,增加tc4056a电路,完美保留原有接口和电路,增加了一节拆机18650电池,做好绝缘后用热熔胶固定,充电板指示灯也可以透过外壳看到,移动台灯诞生,有空测试一下充电时间和放电时间!

网友A:
嗯?俺记得有个帖子和你同款的,里面本身就有4056模块,只不过没电池而已,看来你这款把这个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俺记得有个帖子和你同款的,里面本身就有4056模块,只不过没电池而已,看来你这款把这个也省了 ...

已经没有4056模块了,我用万用表测了,电池端就是usb接口通过M7降压直接充电了,电压有4.4v左右,没有保护板估计很快就充坏了

网友B:
都折腾啦,不如改个TYPE-C得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折腾啦,不如改个TYPE-C得接口

手上都是迈克的数据线,所以买的也全部是这个接口的保护板了

网友:
我49元领35元券实付14元。也翻车了。收到和描述的完全不一样,描述:三档调光触屏开关。结果收到只有一个档还是按扭开关。联系客服开始不承认后来退钱了,免单。有时间了也发个拆解帖子。这些商家玩不起不就别玩。要不然就直接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