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快充爆炸了!很惨烈....(18号补充爆炸原件图片)

楼主(2019-11-17):
接着上次同事拿来的几个充电器,今天又拿来一个,华为的快充,大家自己看吧,是不是正品我也不清楚,感觉应该是正品,山上的应该没这么多货。

上次的帖子:烧掉的路由器光猫和机顶盒电源简单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6

早上上班又从垃圾桶把板子拿出来了,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这是病,得治了。)

爆炸的都在正面,高压部分基本全军覆没了。背面还凑合,至少表面没有坏的。有的那几个是被我用钳子夹坏的。

网友A:
太惨烈了,,,什么原因。。。山寨的有时候都没有那么惨烈

网友:
炸的这么惨啊,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惨烈了,,,什么原因。。。山寨的有时候都没有那么惨烈

应该是高压接入,直接爆了。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看样子是送的两条火线才出现的情况吧。

网友C:
不可能所有元件一起爆,查出谁先爆,再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市电线路问题还是保护不到位,还是非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前面的帖子说过,小区停电一天,下午来电了,然后就这样了,他们家情况还算好的,没有大型电器受损,听说其他人家有电视,冰箱受损的,小区物业还在统计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帖子说过,小区停电一天,下午来电了,然后就这样了,他们家情况还算好的,没有大型电器受损,听说 ...

把高压送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送的两条火线才出现的情况吧。

要么瞬间380要么不知道了,设备都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所有元件一起爆,查出谁先爆,再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市电线路问题还是保护不到位,还是非正常使用。 ...

一起还爆了路由器,光猫,电视盒子的电源,机器测试了都正常,应该是瞬间出的问题。

网友:
好惨烈,看来充完电得拔掉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送进来了

嗯,一瞬间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所有元件一起爆,查出谁先爆,再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市电线路问题还是保护不到位,还是非正常使用。 ...

这个烧的糊了,前面的爆电容比较多,几乎每一个都把电容爆了

网友:
里面炸成这么黑,还是炸的彻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还爆了路由器,光猫,电视盒子的电源,机器测试了都正常,应该是瞬间出的问题。

--来自论坛助手 iPh ...

看来是380V进错门了,估计是变电房的中线断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要求赔偿的,电力法有规定。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华为海,不对是,是华为消防队还有5秒到达战场,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

网友:
又是这款,sc1229k!!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