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黄花高洁吸锡器XS845使用评价,对这款产品很失望

楼主(2019-11-17):
真实经历
对黄花吸锡器845这款产品很失望啊!!!

手里有一个海盗船k70的键盘,再一次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了些菜汤到键盘上,猝!!!享年32个月。想到应该是电路出问题想拆开解决下,拆开后发先应该是GG了(嗯,不是我水平太菜),不是太好修,随后便有了拆按键的想法,毕竟按键没坏还是樱桃轴。随机上某宝买个吸锡器,考虑到方便使用所以买了这个黄花845自热式吸锡器。

本想着怎么也是个国产大品牌吧,虽说功率小点,反正也是拆解,就这个吧。下单等快递。
快递到后马上开始使用,开始时效果还可以对的起这个价格,除了融化焊点慢点,毕竟功率小价格也便宜,可以接受,随后开始吸锡大业,当我查了二十来个按键的时候吸嘴崩了个口。开始以为是自己操作不当引起的后换了个吸嘴(有个备份的)继续工作拆了二十多个。中间隔了一周,这个工作很磨人啊。上图

第二个周末的时在拆了十多个的时候又吸嘴又崩口了。崩口后就漏气没吸力了如图

焊点大小

然后感觉这个是产品质量问题,随后又去问客服这个问题,客服说这个就这样,吸嘴是消耗品用多了就会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又去看了下吸嘴的价格4元,我一共拆了56个按键平均每个吸嘴拆不到100来个焊点,2分多钱拆一个焊点,有点贵啊。过程如图

感觉这个产品不是很合格啊,你要是拆几个十几个感觉不出来。还好我不是靠拆原件卖钱,这个成本有点高啊,血亏 啊。

总结下:我相信就算是做个纯铜的吸嘴也不是很贵10元撑死了,相信纯铜的一定不会很容易坏,哪怕售价高综合使用成本也会降低的,这个感觉全靠吸嘴挣钱啊。体验极差。不推荐购买...

网友:
  5元重赏的枪文?

网友A:
这种档次的货色还能有好体验吗? 那人家几千元的吸锡器不过日子了啊?

网友:
我有一个黄花吸锡器,也是没有用多少次吸锡嘴就坏了

网友B:
我用的十块钱的吸锡器,一个键盘搞好看上去还没事,吸嘴是塑料的。

网友C:
买个好点得吸锡器,这吸锡头应该很便宜,去多买些代用的。

网友D:
感觉还是那种单独的吸锡器便宜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十块钱的吸锡器,一个键盘搞好看上去还没事,吸嘴是塑料的。

耐高温的塑料,操作时不跟焊点接触当然就不会磨损。

网友:
我买了个杂牌电热吸锡器,14块包邮,淘宝最便宜,使用了几次,加热比较慢,吸锡还过得去,你那吸嘴崩了,把头子磨一下,把豁口磨平就行,不过连续崩了,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同款改了150W白光发热.感觉还可以.就是吸嘴拧不紧.磨损倒没发现.

网友:
这种吸器20 30年前就有了   是吸大孔的 ,适合过去那种电路板   现在这种小过孔的 而且双面板  用这种不方便。 还是用哪种弹簧式的好 。

网友:
要想好用的话,先用电烙铁对焊点进行加热融锡,然后再用这个,直接用这个加热焊点的话,吸嘴寿命的确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耐高温的塑料,操作时不跟焊点接触当然就不会磨损。

感谢科普,接触也接触,只是时间很短。其实大孔有时候还是空心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科普,接触也接触,只是时间很短。其实大孔有时候还是空心针方便。 ...

我基本悬空用的,用了十几年的山寨吸锡器吸力可以,开始以为是瓷的,结果没想到是塑料的。

楼主:
实际体验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档次的货色还能有好体验吗? 那人家几千元的吸锡器不过日子了啊?

只是希望给后来人一个建议,还有即使消耗品最好也要表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好点得吸锡器,这吸锡头应该很便宜,去多买些代用的。

又买了个不是自热的,配合电烙铁也不错,总算把按键拆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那种单独的吸锡器便宜好用

是的,我又入个非自热的

网友(2019-12-24):
我用的是十块钱一个的加长版蓝色塑料吸锡器,行程很长,吸力很大。拆双层板也很干净

网友:
用手动的塑胶吸锡器,寿命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