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机顶盒要求机卡对应,能不能破解??

楼主(2019-11-17):
广电机顶盒要求机卡对应,能不能破解??

广电机顶盒要求机卡对应,能不能破解??

网友A:
IPTV 不比它好用嘛 ?换别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TV 不比它好用嘛 ?换别家的

大师:  别人送俺的.......换个卡不行.......就来问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别人送俺的.......换个卡不行.......就来问下嘛.......

不要浪费精力,破解的时间+金钱够你买好几个IPTV盒子了

网友:
IPTV也差不多,绑定了mac和stb号,一个都却不了

网友:
这玩意费电吧  没啥折腾价值  还要月租   还不如破解iptv

网友B:
估计只有老年人还在看有线电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有老年人还在看有线电视啦

是的呢.......

你家应该也有老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

你家应该也有老人吧?

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花钱看广告,只能给他们安装广腚的有线电视

网友C:
一直用有线,因为是几家共用的,一个户最多开5个终端,第一个20元,后四个每个2元,共28元,5家公用。美甲每个月6块钱不到,用了五六年。里边的求索记录看着不错。其他地方找不到。

网友:
我都用用电信送的  机顶盒 就是没cctv5  cctv6 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TV 不比它好用嘛 ?换别家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找广电重新绑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有线,因为是几家共用的,一个户最多开5个终端,第一个20元,后四个每个2元,共28元,5家公用。美甲 ...

收费这么便宜,一看就是知道是穷乡僻壤之地,沿海城市收费绝对不会手软。

网友:
家里老人看  一个地面波盒子就ok    20个台左右  够看

网友:
有线电视是最清晰、最稳定的,当然也是收费的
免费的东西就意味着没有保障

网友(2019-12-24):
想破解先要知道什么加密系统.
然后用解绑器获得boxid.(需要绑定的主机)
再用oscam读卡,接收设备要换成能运行oscam的.

网友:
这东西是系统机卡绑定,广播式发送到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费这么便宜,一看就是知道是穷乡僻壤之地,沿海城市收费绝对不会手软。 ...

苏州高清32,标清24, 第二个机顶盒半价。2个4K台 2个测试频道带DoX4K和discovery,交一年年费送20M宽带。
不知道苏州算穷乡僻壤还是沿海城市
用有线主要是因为清晰度高,不卡,遥控换台方便。 安卓机顶盒上4K电视清晰度不够,4K节目噪点太多

网友:
说真的,江苏的CA卡,有功夫破解,还真不如装个别家的了

网友:
我们家老人也是啥都不会,只能装广电给她看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