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转贴】大膜无桶机几大误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11-17):
作者:顾久传,中国净水行业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大膜无桶反渗透净水机(以下简称为“大膜无桶机”)是反渗透净水机的发展方向之一。
目前我国主流净水机生产企业,如海尔、沁园、美的、安吉尔、A.O.史密斯、小米、东研
……等等,都有生产,如A.O.艾欧史密斯、海尔等企业把它作为自身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
图一为目前最常见的一款大膜无桶机制水工艺流程图。

  出水龙头采用双出水龙头。两只出水口,一只出纯水供饮用,有旋柄可开关并调节
出水量大小;另一只出浓水(即经三道过滤后的净水)供洗涤用,仅仅是出水通道,常开无
旋柄。无废水,零排放,充分发挥反渗透净水机分质供水作用。见图二:

  反渗透净水机,如果较长时间没开机,不用水,在RO膜的两端,水中的离子浓度会
渐趋平衡。这时如果开机,在RO膜纯水出口端流出的是所谓“宿水”,而不是我们需要的
纯水,如果用电导率(或TDS)测试笔测一下,电导率应该比较高。也就是说,用户开机后
所取的第一杯水是水质较差的“宿水”。所以,“宿水”也成为大膜无桶机的主要问题之一。
  如果只考虑排宿水,只要增加两个电磁阀和一个逆止阀,以及电脑板制水程序稍作些
改变就可以解决,但大膜无桶机不单单是有宿水问题,笔者认为它还有几大误区需要去解决。

  1、解决前后不匹配的问题
  大膜无桶机,往往增大了反渗透膜而没有同时增大前处理滤芯,造成前后不匹配(小马
拉大车,水在滤芯中的流速过快,过滤及吸附的效果差),既缩短了前处理滤芯的使用寿命,
只能频繁更换滤芯,又影响了进入反渗透膜的水质,缩短了反渗透膜的使用寿命。但是要
同时增大三个前处理滤芯,势必又要占用很多空间,导致机身庞大臃肿。而采用一个大的
复合滤芯,则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笔者设想的复合滤芯如图三:

  滤芯的最外层(1层)是过滤材料,可以采用:PP熔喷滤筒、PE烧结管、陶瓷滤筒、
PP无纺布折迭滤筒,采用其中的任意一种。PP棉最便宜;陶瓷滤筒的优点是可以定期
把滤芯取出冲洗,也可以用旧牙刷在水流中把滤芯表面陶瓷上截留的悬浮物如水中的
泥沙、铁锈等刷除冲掉;PP无纺布折迭滤筒过滤面积最大,水通量也最大。这样,预
处理层可以保证使用寿命为一年。

  滤芯的第2层是吸附材料,可以是颗粒活性炭,也可以用活性炭纤维毡。如用颗粒
活性炭,颗粒不要太大,建议用20~40目为好。如果炭有抑菌作用,如载银或载锌,
细菌不能在活性炭中繁殖,那当然更好,但载银或载锌炭一定要注意银或锌不能泄漏,
在水中的银离子或锌离子不能超标。另一个必须注意的是炭要灌满,搖动时不能发出声
响,不能有炭在内振动,以免在运输、搬动过程中由于炭粒相互碰撞、摩擦而破碎成粉末。

  滤芯的第3层是过滤或过滤/吸附材料,可以是PP熔喷滤筒、PE烧结管、陶瓷滤筒、
PP无纺布折迭滤筒,也可以是炭棒,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炭粉流出。如果用炭棒,还可
兼有进一步的吸附作用。

  如果更上一层楼,最内部还可以放一支中空纤维超滤膜元件,外压膜,这样出来的水
可以直饮,当然也可以作为反渗透膜的进水。
  水流的方向,是从外向内,经一层层的过滤、吸附等处理。

  2、去除后置活性炭
  小膜有桶机由于有压力储水桶,内有橡胶囊,纯水长时间浸泡,会有微量有机物溶出
并导致纯水有异味。因此,必须设立后置活性炭滤芯以吸附除去这些微量有机物和异味,
改善口感。现在没有了压力储水桶,没有了橡胶囊,后置活性炭滤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你看桶装纯净水厂,反渗透后面哪有活性炭,都是反渗透出水直接灌桶的。

  有人想用后置活性炭来解决宿水问题和提高口感,还有人提出RO膜片在刮膜、打胶等
环节引入的间苯二胺、BPA等会缓慢析出,因此需要有后置活性炭来把关去除。但颗粒活性炭
对于无机离子的去除率微乎其微,至于所担心的间苯二胺、BPA等,如果RO机长期停运,
或许浸泡在水中的RO膜有极微量溶出物的可能,但溶入的“宿水”我们通过程序已经排放掉了,
在RO运转时,水是流动的,溶出物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这也与桶装水厂RO不需再加活性
炭处理是一个道理。

  后置活性炭滤芯会给RO膜制得的纯水带来二次污染。空气中的细菌会从纯水出口处逆向
进入,并在后置活性炭中大量繁殖增生,导致净水机出水菌落总数超标;如果活性炭质量不好,
可能浸泡水砷超标。加了后置活性炭不会改善水质,只会带来污染。去除了后置活性炭滤芯,
宿水还有所减少,可以缩短排宿水的时间。

  3、采用无压设计,使用无压双出水龙头。
  为了防止漏水,采用无压设计,使用无压双出水龙头。龙头的水路及外观见下图:

  其中1与2为进水管,直径为3分管;3与4为出水管,直径为2分管,纯水出水管3和浓水
出水管4纯属导水管,并无阀门作用。

  采用这种无压双出水龙头的大膜无桶机的工作原理如下:
  当龙头打开时,自来水流入,进水压力触发进水压力传感器,打开电源开关,从而打开
进水电磁阀、泵、浓水电磁阀(先行冲洗)等,开始制水程序。当龙头关闭时,自来水断水,
失去了压力,触发进水压力传感器,关闭电源开关,从而关闭进水电磁阀、泵等,停止制水
程序。

  使用这种无压双出水龙头,大膜无桶机是无压设计,进水用龙头上的手控机械阀(陶瓷阀片)
控制,(进水电磁阀也关闭,双保险)。系统不会漏水,这是第一个亮点。

  使用该无压双出水龙头的另一个亮点是:反渗透净水机的浓水可以全部利用,用来淘米、
洗菜、洗餐具、抹桌子,用作洗涤用水,再也不会浪费一滴水了!(因为大膜无桶机每次只制取
少量纯水,不会一次性产生大量浓水,可以很快用掉;而浓水已经经过三道过滤、吸附等处理,
水质总体上比自来水还好,应该充分利用起来)。节约水是第二个亮点。

  使用该无压双出水龙头还有一个亮点是:纯水浓水二路出水都看得清清楚楚,决不会有
任何水悄悄地流入下水道,悄悄地流走白白浪费掉,而净水机的主人还不知道。这还避免了
很多纠纷,大家还记得,几年前有北京的净水机用户去法院起诉控告净水机厂,就是因为水表
显得用水量大了,而安装工把大量浓水排入下水道没与用户讲清楚,此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也给了生产厂家和净水行业以很大的打击。

  使用该无压双出水龙头,可以让普通厨下式大膜无桶机很方便地实现无压设计了。而且
有了这三大亮点,无疑是一种颠复性的技术创新!

  4、变固定冲洗为智能冲洗
  大膜无桶机每取一次纯水,泵就要开启和关闭一次,每次启动时均要进行冲洗,如经常
取水,等待的冲洗时间很长、耗用的冲洗水用量很大。举个例子吧,如接一杯纯水,烧饭;
过一会,给熬汤的锅中加水;再一会,炒菜锅要加水了,又接水……,这样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取水,
每次开机不但需要耗用大量冲洗水,并且需要等待不少冲洗时间,真的很烦人。

  把制水的前冲洗搞成智能化,在电脑板上进行程序修改:在距上次关机间隔二小时内,
每次开机时的冲洗时间,随本次开机与上次关机时的时间间隔成正相关,时间间隔越短,
冲洗时间越短,直至为零(间隔五分钟内,不冲洗);超过二小时,均按照固定冲洗时间。

  当然,全面解决大膜无桶机的以上误区,就必须要需要对反渗透净水时的水路进行改造,
制水工艺流程图见下图:

1、 进水三通  2、进水球阀(可不装)  3、压力开关  4、复合前置滤芯
5、进水电磁阀  6、高压泵  7、反渗透  8、浓水比例器  9、浓水冲洗电磁阀
  10、纯水冲洗电磁阀  11、纯水出口电磁阀  12、无压双出水龙头
13、逆止阀(单向阀) 14、逆止阀(单向阀)

  使用操作和水流程序如下:(用龙头控制,平时电源一直插上。进水球阀可不装,
如装则平时常开,只长期无人时关闭)

  (1)冲洗前处理和浓水端:打开龙头12,自来水流入,压力开关3压力上升至设定值
(一般设定为0。1MPa左右)后接通电源,进水电磁阀5和冲洗电磁阀9、10同时打开,纯水
出口电磁阀11关闭,高压泵6启动工作。自来水通过进水球阀2、龙头阀门12、压力开关3、
复合滤芯4、进水电磁阀5、高压泵6,进入反渗透7,从RO膜的浓水侧流出,经浓水冲洗
电磁阀9,从龙头浓水出口流出,冲洗15秒。反渗透净水机前处理部份的宿水和RO浓水端
的宿水由此从龙头浓水口排出。

  (2) 冲洗纯水端:冲洗18秒后,前处理和浓水端部份宿水排尽,关闭浓水冲洗电磁阀9。
此时纯水冲洗电磁阀10仍处开启状态,纯水出口电磁阀11仍处关闭状态。RO浓水从RO膜
浓水端流出,通过浓水比例器8,从龙头浓水出口排出;由于浓水冲洗电磁阀关闭,RO膜的
工作压力升高,流出大量纯水,将留存在反渗透膜元件纯水端的宿水,经逆止阀13、纯水
冲洗电磁阀10、逆止阀14,从龙头浓水出口排出,冲洗2秒。

  (3) 制水:冲洗2秒后,纯水端部份宿水排尽,关闭纯水冲洗电磁阀10,同时开启纯水
出口电磁阀11。此时为正常制水。自来水通过进水球阀2、龙头阀门12、压力开关3、
复合滤芯4、进水电磁阀5、高压泵6,进入反渗透7,一部份水透过RO膜,制得纯水,经逆
止阀13,纯水出口电磁阀11,从龙头纯水出口流出,用作饮用水;同时,另一部份未透过
RO膜的浓水,经浓水比例器8,从龙头浓水出口流出,用作洗涤用水。

  (4) 关机:取纯水结束,关上龙头阀门12,切断自来水,当压力下降至压力开关设定值时,
关上电源,打开浓水冲洗电磁阀9(泄压),关闭高压泵6和进水电磁阀5、纯水出口电磁阀11,
停止制水(纯水冲洗电磁阀10始终关闭)。

楼主:
转贴这篇文章是想说明,目前流行的大流量无桶纯水机,
后置活性炭完全是多余的,纯粹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保留的。

它最大的缺点:
1,如果活性炭的质量不过关,会再次污染了纯水
2,细菌从纯水口逆流而上,在后置碳中繁殖,
    产生的亚硝酸盐,会再次污染纯水

ro膜前至少需要两支以上的活性炭滤芯,所以
后置碳应该转移至ro膜之前,可以通过安装
三级前置,PP+颗粒碳+烧结碳,来实现。

楼主:
-
・纯水机的前三级纯粹是为了保护ro膜,延长其寿命而设置的,
   汇通400g反渗透膜为160元,如果降到50元以内,可以不要
   前置,直接裸奔,每年换一个。
-
・PP是阻挡颗粒污染ro膜,活性炭是去除自来水中的余氯氧化
   ro膜,其使命都是为了保护昂贵的ro膜。
-
・当然,水中的余氯去除的越干净,纯水的口感越好。
-
・滤芯的安全问题,现在比较通用的是满足NSF标准。
   130克PP棉约3~4元
   具有NSF标志的颗粒碳或者烧结碳约为20元
   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一般就算你一滴水也没用过,
   也建议每半年全部更换一次。
-
・最后,ro膜后的后置活性炭,如果是无桶机的话,
   我是极力建议不要安装的、因为根本是不需要的。
   它是上一代有桶机的遗留产物。
   而且,后置碳的安全个人无法控制,完全是在裸奔,
   如果,买到黑心商家使用工业回收碳的话,铬,砷等
   重金属超标,都直接喝下肚子了。
-
・关于滤芯的品牌推荐,请参见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小米纯水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纯水机的前三级纯粹是为了保护ro膜,延长其寿命而设置的,
   汇通400g反渗透膜为160元,如果降到50元 ...

心里觉得挺复杂的设备让楼主一说已经产生了D一套的冲动,希望楼主能够根据马家已有的材料弄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参考下,另外不知道50G有罐的水机里的水泵是否能用在这样的系统中,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再维护旧水机了直接自己D一套新的算了,美的M3原厂滤芯真心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里觉得挺复杂的设备让楼主一说已经产生了D一套的冲动,希望楼主能够根据马家已有的材料弄一个可行的方 ...

大佬光临,蓬荜生辉!我的另外一个帖子写着我D的纯水机,
不过是纯手动。如果加上您的单片机控制将会很完美。
D纯水机各种配件店铺我可以推荐。都是优中选优的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里觉得挺复杂的设备让楼主一说已经产生了D一套的冲动,希望楼主能够根据马家已有的材料弄一个可行的方 ...

买便宜的成品机也不错,我买的400G的不到600元,进水190出水8-15左右,如果不放心材质可以吧ro膜壳及后边的管路用名牌货换掉,影响出水质量的也就这部分,前边的有ro膜挡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里觉得挺复杂的设备让楼主一说已经产生了D一套的冲动,希望楼主能够根据马家已有的材料弄一个可行的方 ...

50G的泵只能用在50G的机子中,做400G的要并联8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光临,蓬荜生辉!我的另外一个帖子写着我D的纯水机,
不过是纯手动。如果加上您的单片机控制将会很完 ...

大佬就免了只是喜欢瞎折腾,水机方面我不懂关注了你的帖子有想法玩一下,有问题再@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便宜的成品机也不错,我买的400G的不到600元,进水190出水8-15左右,如果不放心材质可以吧ro膜壳及后边 ...

水机方面我真的不懂,水泵的问题经你一说我明白了,也见有坛友说不用水泵的RO膜,另外你说的400G的机器没见到这个价的呢,如果方便的话私信我一下链接,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就免了只是喜欢瞎折腾,水机方面我不懂关注了你的帖子有想法玩一下,有问题再@你请教。 ...

随时欢迎

网友C:
老爷子家原来用的是50G的有桶机,10月份要说出水慢、废水多,接一壶水得有4壶废水(4升的壶,15升的废水桶接一壶就满),要换RO。我说不行直接给你换400G RO得了。然后双11买的400G滤芯+外壳 190大洋,换上后拆了桶直出,水泵暂时没换,出水量比之前要大不少,以前接一壶水得20分钟,换了后10分钟就得,废水也少了,基本接近1:1。后来又买了个200G的水泵,主要是考虑原来的电源是2A的,200G的泵标称工作电流2.5A,接400G的RO出水阻力小,电流应该会小,2A的电源应该也可以供起来。而400G的泵要5A电源,电源得换,老爷子说不让再花钱,不用出水多快,说换了400G的RO就已经很好用了不用换泵了。后来就下手了200G的泵,87大洋,电源没换,不过得调一下压力开关,200G的泵压力比50G的大,工作时断时续,调好压力开关让龙头打开时泵不停机,关上后能停机就行了。实测换泵后工作时电源电压几乎没下降,说明电源功率足够(没测电流,接线比较麻烦),出水速度明显快些,一壶水4~5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家原来用的是50G的有桶机,10月份要说出水慢、废水多,接一壶水得有4壶废水(4升的壶,15升的废水桶 ...

400g的速度为1升纯水每分钟,基本达标。
废水纯水比应该保持在3:1、不费膜。
膜贵水便宜。感觉浪费就用来冲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