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一下新买的威克士WU279电动扳手

楼主(2019-11-17):
晒一下新买的威克士WU279电动扳手。
因工作需要,入手一把电扳手。扳手是在东哥家入手的,领卷后还算便宜。
具体参数如下,图片来自网络。

开箱就见到送的工具包

工具包正面LOGO

接着是赠品防水手套一双

说明书

宣传册

扳手来了

2块4.0电池

装上电池效果

装上背带效果

电池功能选择按钮和指示灯

电池卡扣下面的剩余容量按钮和指示灯

充电器

送的22套筒和卡销O型圈

网友A:
方头中间能直插6.35mm六角批头吗?感觉此功能家用必选。

网友:
需要冲击批的还是直接上这种好 我20V无刷冲击扳手用个转接头拆螺丝不要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头中间能直插6.35mm六角批头吗?感觉此功能家用必选。

我的绿巨人扳手就是那种可以插批头的输出轴。不好用,爱掉了,不如买个转接头。转接头我这里卖15元左右。威克士电扳手可以插批头的输出轴要70元左右。

网友B:
这个劲道能拆SUV轮胎吧?

网友:
这个力量选择的选项真是直接,suv轮胎理论上是够了,家用车轮胎标示扭力一般都不到200nm,但是要是风炮打过这个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这个多少钱买的,朋友也想买一个

网友C:
看着确实不错,实际扭矩有那么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劲道能拆SUV轮胎吧?

标准扭矩拧的轻松拆下   要是外面修理工用风炮打的轿车也不行的  硬拧能拧断12MM的螺丝,反转自停很好用不会掉螺丝,定位架子工用力量还是不错 就是无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头中间能直插6.35mm六角批头吗?感觉此功能家用必选。

279不适合家用的 本来定位架子工专用  无感电机转速不是很好控制  力量还是很大的  反转自停也很好用

网友:
东西很好,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绿巨人扳手就是那种可以插批头的输出轴。不好用,爱掉了,不如买个转接头。转接头我这里卖15元左右。 ...

我有一个大品牌的转换头 。应该有起子,有扳手才好

网友D(2021-01-14):
引用 楼主:
我的绿巨人扳手就是那种可以插批头的输出轴。不好用,爱掉了,不如买个转接头。转接头我这里卖15元左右。 ...

最近搞了几个二手,有绿巨人、大艺和雷顿,雷顿的T轴坏了,这绿巨人是有刷旧款,好用吗?

网友E:
279和278有啥区别啊,我买的2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搞了几个二手,有绿巨人、大艺和雷顿,雷顿的T轴坏了,这绿巨人是有刷旧款,好用吗? ...

绿巨人的还可以。2015年买的三把。还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9和278有啥区别啊,我买的278

我有270的和279的,用起来还是279的扭力大些。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E:
279和278有啥区别啊,我买的278

应该是最大扭力值不同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C:
看着确实不错,实际扭矩有那么大不

实际扭矩差不多和宣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9和278有啥区别啊,我买的278

一个带霍尔,一个不带,278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