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事拆毁个煤气减压阀看看

楼主(2019-11-17):
打开上盖一弹簧下盖是密闭橡胶腔体

原理分析:上图翘板结构相当于一个水龙头开关,煤气进来时充满腔体,腔体有个向上作用力,同时腔体受到弹簧反作用力,两个力最终达到平衡状态,当煤气罐里的气压变小时腔体气压变小,弹簧伸长,翘板作用把进气孔加大,腔体气压又变大,直到与弹簧的弹力达到平衡。这样保证煤气出气稳定。

还有就是刚打开煤气时煤气突然充满腔体,腔体上方空气被瞬间从上盖一小孔排出来,所以会听到滋一声

顺便把气压表也拆了,就一金属片,貌似跟温度表类似原理,精度很一般

网友A:
好像气压表类似一些压缩机上的胎压计,是一个铜管压扁,然后弯折半圈多,充气后铜管有变直的力,半径变大带动连杆和指针。

网友:
之前拆过这个东西。那味道真的太香了。

网友B:
原理很简单,主要看做工和用料,便宜的几块钱,贵的几百,

网友C:
谢谢分享!原理讲的到位,一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简单,主要看做工和用料,便宜的几块钱,贵的几百,

现在用的是创尔特的,网购100内,外面五金店的最贵30几非常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原理讲的到位,一看就懂了。

谢谢夸奖,一直在学习而已,原理不一定对,但是拆开看过,起码以后坏了知道哪里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气压表类似一些压缩机上的胎压计,是一个铜管压扁,然后弯折半圈多,充气后铜管有变直的力,半径变大带 ...

同意~

网友D(2020-05-21):
这个输出好像是2.8KPA的,想改一下输出2.0KPA用在天然气炉具上,应该把弹簧剪短或者换成弱弹力的弹簧就可以了吧

网友:
皮碗破了就漏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简单,主要看做工和用料,便宜的几块钱,贵的几百,

好像10元的也能用十几年不坏,难道几百的做出的饭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好像是2.8KPA的,想改一下输出2.0KPA用在天然气炉具上,应该把弹簧剪短或者换成弱弹力的弹簧就可以 ...

那个塑料帽越往外拧压力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创尔特的,网购100内,外面五金店的最贵30几非常山寨

价格不用那么贵,基本就是三四十块,市面最好的两个大品牌就是先锋和创尔特了

网友F:
这个应该快淘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管道煤气了

网友:
这种减压阀结构挺像马桶水阀的,当进入低压腔的气体够多时,膜片凸起,通过杠杆关小阀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气压表类似一些压缩机上的胎压计,是一个铜管压扁,然后弯折半圈多,充气后铜管有变直的力,半径变大带 ...

https://baike.sm.cn/item/56375a30add919dd90b0e18f99f26761.html?from=smsc&uc_param_str=dnntnwvepffrgibijbpr

网友:
压力表里面是个中空的扁管,叫弹簧管,有压即变形

补充内容 (2020-7-22 16:17):
传感部件专业的名字叫“波登管”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E:
好像10元的也能用十几年不坏,难道几百的做出的饭更香?

no.10元的或许没好过一天.这玩意标准高.
能用很简单.中国人最会做.
说实话这玩意内部全损只要还能通气就可接上灶烧.
维修有笑话.阀坏.换新后让主人很生气.新阀不好.灶头烧起来火力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快淘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管道煤气了

淘汰不了,管道煤气不能移动,摆摊、野营、房车等等只能用液化气。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出好像是2.8KPA的,想改一下输出2.0KPA用在天然气炉具上,应该把弹簧剪短或者换成弱弹力的弹簧就可以 ...

应该调不了这么小,这个是把钢瓶内的气体稳压在2.8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