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39块撸来的朗科U783C-64G,查不出主控和芯片

楼主(2019-11-17):
在本论坛“数码值得买”区里39块撸来的朗科U783C 64G U盘,查不出主控和芯片,U盘刚到手直接测读写,显示没对齐 读取差不多100 写入69左右(忘记截图了),但在用Diskgenius 删除分区后重新建议分区并对齐,AS SSD Benchmark读取在90-106左右,写入在25-30左右,但用ATTO Disk Benchmark 来测读取100多 写入 60-70:dizzy:

网友A:
ATTO如果测试有鸡血缓存的前面那一段写入会翻倍,之前的夏科内存卡也有鸡血缓存
朗科会自己改掉VID PID,检测不出来可以换个工具看看,老毛子有个工具比较好查

网友:
另外这种盘一般都是黑胶片,这个速度我猜是B17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O如果测试有鸡血缓存的前面那一段写入会翻倍,之前的夏科内存卡也有鸡血缓存
朗科会自己改掉VID PID,检 ...

是什么工具,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在另外一家拿的34.不好说,速度一般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工具,可以提供一下吗??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我回去找下

网友B:
楼主查到了没,我也上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到了没,我也上车了

我上车了,但翻了车,但这个盘非常垃圾,对USB3.1主机支持非常差,只能通过USB2.0 HUB才能稳定工作,否则就会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设备管理器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想要工作在USB3.1接口下只能格式化为exFAT,但我手上的手机不支持exFAT,而且C口是2.0.
注:本人持有设备为戴尔7591,荣耀V9高配,魅族16th,魅族Pro 6 Plus,小米4C,测试过的笔记本设备有打人硕、美帝想,铁板普,傻多戴,Acer

网友:
下载最新的芯片测试软件包

网友:
估计不是真品的,太便宜了

网友:
我也上了  45  血亏啊、

网友:
29买的,你们都买贵了。速度前面几百兆有缓存,实际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到了没,我也上车了

查不到,用了好几个查芯片的工具都不行,国内的,国外的都试过了!

网友(2020-01-06):
50买的,买了一个月左右,用了4次,现在坏了。。

网友:
根据你的速度来看,镁光,TLC单帖的可能性再65%

网友:
主控是AI310,目前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2020-04-27):
13-5买的,今天早上的特价

网友:
sg5081/ai310/dm8381

网友(2020-06-01):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工具,可以提供一下吗??

他说的是这个 https://www.usbdev.ru/files/usbflashinfo/

网友(2022-06-07):
看起来样子好像一样,没用多少次,挂了,无法格式化。拆开后果然是小黑片:

Volume: G:
Controller: Unknown
Possible Memory Chip(s): Not available
VID: 23A9
PID: EF18
Manufacturer: USB
Product: SG Flash
Query Vendor ID: USB
Query Product ID: SG Flash
Query Product Revision: 1.00
Physical Disk Capacity: 62914560000 Bytes
Windows Disk Capacity:  0 Bytes
Internal Tags: 2B2F-AAA4
USB Version: 3.00 in 2.00 port
Declared Power: 100 mA
ContMeas ID: F0FD-01-00
Microsoft Windows 10 x64 Build 19044
------------------------------------
http://www.antspec.com/usbflashinfo/
Program Version: 9.4.0.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