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道触摸延时开关原理请教

楼主(2019-11-17):
原理不懂,请大神分析下原理图

网友A:
好吧,楼主忙去了。
我是戆鸠鸠,无女沟。闲着就自己改一下图吧。

各位看官
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平衡后当做断路,那么R5给Q2的基基电流完全放掉了R6的电流令可控硅无法触发。C1得到分压22V,C2有21.4V。
触摸给Q1的感应电给C2一个通路,短时间可以把C2看做一个21.4V的电源通过Q1和R9给Q2的发射结一个反向电压令Q2不通。可控硅可以被触发。
触摸过后Q1断开时,因为可控硅的导通让电源的正(整流桥后的正电源)被拉低电压到可控硅的导通压降,C1经R3较快放电,C2经R4R2R5较慢放电,通过R3仍然使Q2基极电压被拉低。
直到Q2放完电,再被电源经R5R4R3充电到Q2可以导通。可控硅断开,C1C2再充电,等待下一次触发。

网友:
记得拆过的都有IC的,这个怎么连专用IC都没。什么鬼??

网友:
好简单啊,比我家拆下来的少好多元件啊,记得以前试过用电笔测试灯会亮,具体什么原理不知道,可以问度娘呀

网友:
要想增大延时时间,可适当加大22uF/25V电容容量。

网友A:
画图要完整,把序列号R1R2~R9,C1C2,Q1Q2加上去。还要两个电阻阻值。一会儿我来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图要完整,把序列号R1R2~R9,C1C2,Q1Q2加上去。还要两个电阻阻值。一会儿我来公布答案。 ...

邓大师要出手了,大家躲远点,小心被剑气伤到!

网友:
好简单,这个估计用不长。

网友:
在几栋老楼见过,其余大部分是声光控的多

网友:
这东西改成声控要调整哪里啊,我们这里都是这种触摸的,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忙去了。
我是戆鸠鸠,无女沟。闲着就自己改一下图吧。

戆鸠鸠顶穿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忙去了。
我是戆鸠鸠,无女沟。闲着就自己改一下图吧。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类似 晶体管构成的双稳态,变更过来的。通过电容的充放电锁定晶体管输出状态。。。楼主去看看模拟电路教科书 晶体管构成的交通灯实验,或者百度晶体管双稳态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连续触摸吗?在噪音大的地方使用比声控的好

网友:
楼道触摸延

网友:
三无产品,连TOUCH,T都不见了,还说什么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忙去了。
我是戆鸠鸠,无女沟。闲着就自己改一下图吧。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