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五菱之光面包车刹车灯开关

楼主(2019-11-17):
五菱之光刹车灯不亮了,用手拔动刹车灯开关推杆,有时会亮,确定是刹车灯开关接触不良了,本着勤俭节约思想,提高物品的使用价值,减少垃圾排放,为环保做点小贡献,不论其售价是多少,还是决定 花点小时间修复一下。

从车上拆下来很简单,用起子撬开卡子,拔去电线插座,拧动90度即可抽出刹车灯开关。刚取出为是这样的,此时的刹车灯开关推杆长度是原车设定的。

然后用手来回按动,使劲大了一点,咔哒一声,推杆进去了好多,拔了几下没拔动,没敢暴力,黑白壳体连接处,一周四个倒角处有四个卡扣,拆时要先慢慢撬开。

这是它的产品标识

这里指示的是安装在刹车踏板架固定位置,后面有弹性的定位凸起,刹车灯开关装上拧到位后,起定位作用,不至于开关自己旋转退出。

这是插头铜片的防退出倒刺,用尖东西向中间拔动一些,

先撬开黑色壳体与白色壳体一周的四个连接卡子,再向内压两个插头铜片,

此时稍微旋转倾斜一点就可以使两壳体分离,可以看到漂亮的紫铜静触点,它是和插头一体的。

动触点组是钢丝卡簧卡在刹车灯推杆上的,回位弹簧一头顶着白色壳体,一头顶着动触点组。

这下可以看清了,一开始为什么一使劲推杆按进去就出来来了,原来推杆上有很多小齿,钢丝卡簧卡在齿槽内定位,可以调节推杆的长度,以适应不同的车型吧。

其中的一个好的静触点

另一个烧蚀的静触点

现在拆动触点组,先把推杆全部拔出,(没有拆开的时候,不了解内部构造没敢硬拔)

这是拔到头的样子,这里可以看到罢触点的紫铜片,颜色很漂亮。

拔出推杆,取下钢丝卡簧,这样就把壳体、推杆还有动触点组解体开了,这里可以看到相应的动触点也有一个烧蚀严重,钢丝卡簧也变形了。

放大后的动触点

从侧面看动触点组,动触点片是有定位销和底部的平衡弹簧固定在动触点组底座上的,动触点片上有限位块,下有平衡弹簧,侧有定位销。

把烧蚀的静触点也拆下来,方便打磨处理,动触点就不拆下了,直接就能打磨。

打磨好的样子,涂些凡士林,再把钢丝卡簧校正成原样,图片里校正的还不够,后来卡紧力度不够,推杆总是打滑,又拆下来重新校正后才可以。

开始安装,先把校正好的钢丝卡簧插入动触点座,再放入黑色壳体,插入推杆(长度暂时放到最长),然后装上那个拆下的静触点铜片,再从侧面放入组装好的推杆动触点组,旋转一定角度,使动、静触点对好,还有白色壳体上的凹槽与动触点组的凸起也要对齐。然后挤压静触点肩部,注意不要压到触点了,压到与壳体平齐时可以用钳子从另一端拔。

最后检查调整触点的接合面,使触点对齐,平面接触,再按好黑色壳体与白色壳的卡扣,再用尖东西把插头铜片上的倒刺向外拔开一些。

    再最后就是把推杆长度调到原来长度,我这里是把它调到比原长度稍短一点的位置,装上车插好线,测试一切正常,这样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了,以后再坏,就不用拆这么多了,拆个小口打磨触点就可以了。

这里说几点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钢丝卡簧校正的大些,卡的紧些,第二就是安装到后面触点要调整到全平面接触。

(End)
谢谢观赏 !

网友A:
觉得可以改成小电流控制三极管导通点亮刹车灯,这样就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可以改成小电流控制三极管导通点亮刹车灯,这样就耐用了

把卤素换成LED的就不糊了,电流小很多倍。

网友B:
卤素灯确实费电,改成LED吧,本来想改氙气灯的,太矫情了。

网友:
看结构这个貌似不给修的

网友:
T10正常3-5W,LED才0.3W,带恒流驱动芯片才1W多,已经很亮了。

网友C:
电流大点,触点就是容易烧

网友D:
有没有那种斜坡式的触点?静触片斜坡状,动触片是滚轮,滚轮从未接触斜坡的地方开始运动,然后靠近斜坡初段,接着在斜坡中段滚轮接触斜坡并开始滚动。
需要一种设计在开关使用的同时,能有一定的自洁静能力。保持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可以改成小电流控制三极管导通点亮刹车灯,这样就耐用了

那样有点麻烦,而且零件多可靠性也要差些,要改的话加个继电器也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确实费电,改成LED吧,本来想改氙气灯的,太矫情了。

改LED,好些的成本高了点,差些的不耐用,就这样凑合吧,烧了再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点,触点就是容易烧

是的,点刹频繁的时候更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那种斜坡式的触点?静触片斜坡状,动触片是滚轮,滚轮从未接触斜坡的地方开始运动,然后靠近斜坡初段 ...

那到是没有见过,不过在电流大的时候,接触面积越小,越容易烧,接合、分离的越慢也越容易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有点麻烦,而且零件多可靠性也要差些,要改的话加个继电器也就够了。 ...

继电器也有触点,跟这个没区别,改三极管控制也就几个元件而已,只要电路没问题,元件质量过关也很耐用,行车电脑那么多元件也不容易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也有触点,跟这个没区别,改三极管控制也就几个元件而已,只要电路没问题,元件质量过关也很耐用, ...

那不一样,继电器可以选大功率的,触点接触情况比这个好的多,厂家对零件品质的把控要比个人好的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到是没有见过,不过在电流大的时候,接触面积越小,越容易烧,接合、分离的越慢也越容易烧。 ...

那就应该改成开关小电流控制继电器的方式。不知道成本会增加多少。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应该改成开关小电流控制继电器的方式。不知道成本会增加多少。你觉得呢。 ...

是的,找个免费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应该改成开关小电流控制继电器的方式。不知道成本会增加多少。你觉得呢。 ...

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和断电的时候会因为电感效应,产生小电弧的,这个开关的触点说不定烧蚀的更快
而原车是卤素灯,没有电感效应,顶多在点亮的瞬间,因为灯泡灯丝的冷态电阻大导致瞬间电流大一些,但是由于有线阻限流,所以烧蚀的可能并不快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拆解和分析
顶一下楼主

网友:
同款,自己拆修过,有空做个大功率三极管的替换触点开关

网友:
改MOS管,当年玩水蛋的时候也是整天烧开关,一怒就改了,现在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