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闲置第一代电饭锅做米酒

楼主(2019-11-17):
这是我发表在电子报上的一篇文章,全程以“笔者”口吻,懒得改文字了,大家将就看看吧。

米酒,中国各地称呼迥异,江南叫“酒酿”,西北叫“醪糟”。但究其内在,都是一样的:用糯米或普通大米,加入酒曲,经36---48小时30摄氏度左右发酵即成。米酒富含丰富的氨基酸,寒冷的冬季,在早餐时吃上一碗温热的米酒,暖心暖胃又养生。

鉴于家中有若干台闲置的第一代电饭锅,虽然网上的米酒机很便宜,但为了闲置利用,物尽其用,笔者利用2013年电子报第51期的一篇河南蔡自治先生介绍的555调温控制器,成功做出实物给电饭锅控温,并做出香甜可口的酒酿,得到家人的一致赞赏。

现将原理与注意事项分享给诸位报友:
图1
如图1,该电路为蔡先生原创,笔者因为仅有一个可调电阻,故将图中的RP2改为固定电阻30K,这样,控温旋钮就只有RP1了。
图2
如图2,在电饭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经笔者试验,加水量在1/2—2/3处且放入容器之前加。该设计的核心是水浴原理,利用电饭锅的保温档加上555调温控制,实现水浴中的水温在25—30摄氏度之间(需要温度计)。放入的容器内的,是调好的30摄氏度左右的煮熟糯米或普通大米,并已加入酒曲(笔者的容器是放入500g煮熟米和4g酒曲,见图4成品)。将容器放置在接近电饭锅底部的位置,即保证容器恰好悬浮于电饭锅内(需要调整电饭锅内水位)。保持电饭锅保温档的25—30摄氏度,一般来说,36小时后,香甜的米酒就制作成功了,如果需要更多的酒味,则可以酌情加上一些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容器外的水位一定要高于容器内熟米的最上边位置,不然米会温度不均,造成酸味,这是笔者失败多次后总结的,切记!!!当然,水位也不能高于容器,这样会漏水进容器中,也不行。

图3

图4

图3、4为实物图带温度计和做出的米酒成品。

网友A:
把它必成恒温的会更好些吧。。。。

网友B:
好些年没看电子报了,估计坛子里许多人也一样。怀念那个电子DIY盛行的年代。

网友C:
坛友这个有点发酵过头了,米都散了,好的酒酿做出来,颗粒分明非常好看,普通大米没试过,我们这边都是用上好的糯米做材料

网友:
怀念旧时光。

现在哪种数码管 的温控模块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热敏元件在哪里,是怎样反馈温度变化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热敏元件在哪里,是怎样反馈温度变化的呢?

插座是定时的, 用温度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也没看见热敏元件在哪里,是怎样反馈温度变化的呢?

不需要热敏元件,靠电位计调整555的输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以达到控温的目的。
一般冬季,室温10度以下,调整一次后,基本上整个冬季不用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这个有点发酵过头了,米都散了,好的酒酿做出来,颗粒分明非常好看,普通大米没试过,我们这边都是用上 ...

感谢回复。
我明白你的意思,上好的酒酿要糯米隔水蒸,我们没那个条件和时间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必成恒温的会更好些吧。。。。

嗯,那样需要温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些年没看电子报了,估计坛子里许多人也一样。怀念那个电子DIY盛行的年代。 ...

我去年就不买合订本了,没什么新东西,江河日下了。
可惜可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座是定时的, 用温度计控制。

插座不是定时,是可控硅通断。基本上,晚上做,第三天早上吃,不需要定时

网友:
早晨喝,再去开车,酒驾、或醉驾哦

网友:
用糯米或普通大米,加入酒曲,经36---48小时30摄氏度左右发酵即成。。。。。。水温在25—30摄氏度之间。。。。。。酒曲:容器是放入500g煮熟米和4g酒曲。。。。。。,如果需要更多的酒味,则可以酌情加上一些时间。

摘了几个关键点,,,,,现在,使用温控模块,加定时插座,容易控制了。

网友F:
C1出来是交流电,先接稳压管,后面再整流滤波,是不是画颠倒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热敏元件,靠电位计调整555的输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以达到控温的目的。
一般冬季,室温10度以 ...

通过可控硅调整导通角,达到调压的目的,从而改变发热器的发热量。这样的话,夜间和白天锅里的温度不是也有较大的变化吗?顺便请教一下,C1没有并联电阻,能实现降压吗?

网友:
相比做点米酒,我更喜欢做点甜酒糟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C1出来是交流电,先接稳压管,后面再整流滤波,是不是画颠倒了?

感谢指正,我改了一下,请看看
其实我是直接用的12V电源控制,这个电路图是完完全全依作者葫芦画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可控硅调整导通角,达到调压的目的,从而改变发热器的发热量。这样的话,夜间和白天锅里的温度不是也 ...

白天和夜间是有温度变化的,但只要白天控制温度在30度以下即可,实际上酒酿制作过程中,20--30度温度都可以发酵。阻容降压的核心是电容降压,不是电阻,所以没有并联也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是恒功率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