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ROSE 拆解』拆个平板天线。

楼主(2019-11-17):
一个外置的平板天线。

站起来是这样的。

SMA插头,馈线大约1米长。

底座有三个防滑垫。

扣掉防滑垫,下面藏着三个螺丝。

拆掉螺丝打开底座的盖子。

把里面固定天线的支架都拆了,平板天线部分就可以拿下来了。

撬开外壳。

网友A:
这也能行,感觉不比电路板印丝式好到哪去,天线这东西振子十分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行,感觉不比电路板印丝式好到哪去,天线这东西振子十分重要

把上面那块铁板(可能是铝板)换成铜板就好多了

网友:
配合3070当年蹭网神器。

网友:
一块铁片而已,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
最近发帖活跃,得给个赞

网友:
这个尺寸精准的话应该有4~6dbi吧;贵在定向。

其实不如叠双菱,但是那个做工要求高,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焊点好圆润

网友:
同样想说这个,那个焊点真漂亮,用手轻轻的抚摸,如丝般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那块铁板(可能是铝板)换成铜板就好多了

换成金板也不会有区别,天线只要是金属材质性能差异很小的,重要的是设计

网友:
接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着像是定向的天线。

网友:
反正看不懂,默默围观

网友:
这里还有一帖呀
金属板是铜的?

网友:
插在车机上是不是就可以听悄悄话了

网友(2020-03-03):
还真没见过平板外置天线的

网友(2023-04-08):
这种型状的振子,不知道增益有多大。

网友:
八木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