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环高锂电池HG-1205LI双充电器

楼主(2019-11-17):
此充电器号称双充自停,今天充一18650秒绿,遂决定拆解看其有什么高科...

网友:
冒充南孚,现在收敛一点了。前些年淘宝上很多,数码之家也拆了很多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改成两个ETA9635微型充电宝一体板,独立充电输出等,或者一个充电板电路,另一个模块小电源。

网友A:
我家有个南孚环高,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买一个垃圾手电筒送的。不过截止电压很准,4.2刚刚好不多不少

网友:
这东西我买过一回,到手插电秒爆,后来商家又补发一个给我.

网友B:
我买的一个激光手电筒配的充电器就是环高,micro口输入里面就是二极管、三极管和431组成的电路,充电电流连500ma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一个激光手电筒配的充电器就是环高,micro口输入里面就是二极管、三极管和431组成的电路,充电电流连 ...

只能500不到,要不然神火电池动辄几万毫安,一冲就满岂不是露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南孚环高,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买一个垃圾手电筒送的。不过截止电压很准,4.2刚刚好不多不少 ...

环高的截止电压就是极准,我的2个都是4.2v截止,电流不大,也没啥事

网友:
我有一个这种单冲的,电路也和上面风格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因为它的截止电压特准,准得连一些带芯片的论坛神器都自叹不如,我边冲边用电表测过的,你说还要怎样?

网友:
据说rcc电源和分立恒压恒流才能体现设计者的功底,都用芯片集成反倒是傻瓜化了。

网友:
我有个单槽的,电路一如既往

网友:
我的单座的,一个德行,搞烦了,塞个4056进去用。

网友:
记得环高是傻瓜式慢充,还没4056的好用

网友(2024-03-17):
傻瓜式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