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惠威M200MKii音箱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17):
手里对惠威M200MKii音箱,当初也算是炽手可热的入门音箱啦,不过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就是音箱在开机未播放音乐时会有哒哒哒的声音, 距离一米都能听到。拔掉音频线声音依旧,电源插头调换插口也无效,旋转音量旋钮似乎并不会为此变大或变小,依旧是哒哒哒,烦死个人啊!忘记说了,实际使用大概1年。

谢啦各位高手

网友:
我朋友在用这款音箱,没碰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检查电路板元件针脚之间是否有脏东西,
之前一台组装功放闲置时间长了再使用也是这样,检查到一个三极管针脚有蟑螂便便导致

楼主:
回头拆开检查下,

网友:
元器件老化

楼主:
请问估计是哪类原件老化,回头我替换下试试

楼主:
不过这个音箱实际才买了三年,不算很老,难道是库存货

网友:
以前也碰见过这个问题   检查一番没问题   发现原来就是电源线插头没插紧   试试换个独立排插和单独供电

网友(2020-03-31):
我的2009年左右买的,去年有一边听着听着没声音了,关了重新开电又有,过一会又没有,后来经常大佬的指点,发现是 7912虚焊且烧坏,现在换了个7912,我连7812也换了,现在杠杠的。

网友:
03年的第一代 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说一个可能性,路由器wifi辐射影响。我家的低音炮在无声音时也是有轻微的哒哒声,去掉信号线输入也不行,经多方排查,发现当遮挡路由器天线时异响消失(k2路由就放在低音炮右侧电视柜上,低音炮为诺普声)

网友:
我的用了应该有,7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功放电路说实话一般,改无源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2020-05-12):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2009年的一直很好用,前年自己网上查资料小摩了把,效果显著!是个不错的机器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箱子 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