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HX7608芯片的晶振在哪?

楼主(2019-11-18):
这是一块电磁炉的电路板
上面的芯片是20脚的,HX7608。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它的管脚图?

听人说,芯片是否正常运行,要有3个条件,电源、振荡电路、复位电路。
可是我从电路板上没有找到晶振在哪?

网友:
查不到资料,是不是晶振集成在IC内部,猜的。

网友A:
一般的MCU类芯片,都有内置的振荡器,精度一般不高,简单的应用中一般都不会加外部晶振,省钱!

网友:
内置晶振的单片机多了去了。

几年前好多优盘就没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MCU类芯片,都有内置的振荡器,精度一般不高,简单的应用中一般都不会加外部晶振,省钱! ...

晶振还有内置,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
它这个电源芯片Viper12A,输出一般是18V吧。给HX7608供电,一般是5V吧,可是我没找到5V的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还有内置,这个真不知道

单片机内部是不会放晶振的,只有RC振荡器!AVR单片机使用内部RC振荡器只是为了降低电路的复杂程度和成本。但是RC振荡器受温度影响很大。如果要单片机实现严格的时序操作或者串口通信,就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因为晶振受到的干扰小。见过产品上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了,是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工控设备,没有任何问题。此外,有源晶振失效率比无源晶振高,请参考。好像有些类似充电风扇等,低成本的倒计时电路,尽量采用简化外围元器件设计降低成本,不要求太准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