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2V3A以上靠谱的电源,有靠谱的商家么?

楼主(2019-11-18):
路由光猫还有交换机,想搞一下集中供电,求个12V3A以上的靠谱的电源,有什么靠谱的推荐一下吧!!谢了!

网友A:
唯一一个的选择就网件那个了吧

网友B:
杭州科瑞的,

网友C:
低负荷使用,电源基本都不会坏的,如果你所有设备耗电电流3A,最好选6a以上的电源。电容高温下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什么金河田,航嘉等等大品牌的电脑电源 都可以用。12V 10几A,电流够大了 。。。。
我就在用一个金河田的,带了一个硬盘录像机,8个摄像头,一个夜灯,一个DC-DC变换器转成5V给手机充电(比较远,考虑线损,没有直接用电源的 5V输出)。

网友:
淘宝去找台达及其他品牌之类的洋垃圾,都比较可靠。

网友:
随便找个旧电脑电源又实惠又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负荷使用,电源基本都不会坏的,如果你所有设备耗电电流3A,最好选6a以上的电源。电容高温下容易出问题 ...

应该跑不到3a,荣耀pro2+纯桥接的光猫+5口交换机一个。路由还带个移动硬盘。淘宝上面山寨货太多了,连f讯遗产k3电源都有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金河田,航嘉等等大品牌的电脑电源 都可以用。12V 10几A,电流够大了 。。。。
我就在用一个金河田的, ...

家用,这个效率太低了。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一个的选择就网件那个了吧

有靠谱的店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负荷使用,电源基本都不会坏的,如果你所有设备耗电电流3A,最好选6a以上的电源。电容高温下容易出问题 ...

不会的,没那么高电流,光猫+5口小交换机+荣耀Pro2带移动硬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杭州科瑞的,

明纬价格小贵,家用场合效率也一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这个效率太低了。浪费

我用,理由如下:
1、品牌电源 安全可靠。
2、二手的,来源便宜,我这里十几二十几元一个。
3、输出电流都够,十几安培的输出能力,为以后增加的设备供电早做准备。不会出现再加设备再换电源的可能。
4、输出电压种类够多,常用电压都有,为以后的可能的用途早卓准备。基本不会出现再买别的电源的可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纬价格小贵,家用场合效率也一般吧

看现场吧,反正我现在采购就是用他家的了,传感器也是他家的,公司用挺好,省心,12V3A的也不是太贵,10年算下来均摊一年也就10块钱吧

网友:
显示器自带的,航加品牌的

网友:
打算一个电源并联几个设备吗?
我本打算这么干买了个4A的电源和1分5的线。
但是会造成接入新设备时原有设备断电重启。

网友E:
K3 自带的电源啊12V4A,全新才1X-2X

楼主:
引用 网友E:
K3 自带的电源啊12V4A,全新才1X-2X

假货很多啊

网友:
看我的帖子,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就行了

网友:
lz 微信关注一下有一个叫 青州小熊 的 有淘宝店 有公众号 我在他家买东西也有几年了 比较放心的 品类也很多都保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