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杂牌led驱动电源暴力拆解

楼主(2019-11-18):
已坏

撬开外壳
拉开两头

全部塑料凝固包裹 很结实

掰烂
无图
扔垃圾桶

网友:
防水电源,搞的好结实,扔了干嘛好歹可以拆几个件用。

网友:
头一次见到硬的灰颜色环氧胶,我以前见过很多黑颜色环氧树脂灌封,负离子模块等有少数白颜色,和透明色环氧树脂灌封,软的灰颜色可固化导热硅胶灌封。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驱动,防水的。

网友:
我还见过,里面只有一个电阻的LED驱动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