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改装音响

楼主(2019-11-18):
(图片)

网友:
之前我叔那台车说隔音差,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装修用的那种泡沫填缝剂(成分好像叫什么聚氨酯什么的)来弄,方法是用大号的袋子装着然后想办法密封(这个应该不难,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袋子),然后就是粘在门板上把饰板装回去,这个因为前期是泡沫而且会膨胀,它会在里面自己填充缝隙。需要注意几点就是:1量的把控,要量少均匀,太多的话会把饰板顶开。2门内的活动件要想办法隔离开,3是不知道这东西长期有没有毒,而且夏天的时候车内温度比较高,会不会挥发产生有毒物质

网友:
魔雷的喇叭?高音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