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微型舵机改造

楼主(2019-11-18):
(图片)

网友:
福斯i6这控适合手比较小的人,我个人感觉还是大控拿着有手感,华科尔d10天9啥的,目前飞固定翼就还是在用天7和D7,但是天7摇杆手感不太好,D7比较顺滑。

网友:
那个是电位器而不是编码器?

网友:
确实很小,我还以为里面都是用步进电机的

网友A:
不玩模型好多年。。。太烧钱了。。。

网友B(2020-03-06):
这个微型舵机我和你一样的方法改的,不行,微型舵机不受控制,死命的转圈或者抖动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微型舵机我和你一样的方法改的,不行,微型舵机不受控制,死命的转圈或者抖动不转 ...

我拆开看了,是 电位器问题导致的

网友C(2020-06-23):
这种舵机我买过很多,好多都是电位器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哪里能买到?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C:
这种舵机我买过很多,好多都是电位器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哪里能买到? ...

过了一年多了,不知道回复你还看得到不。
现在有些店有卖摇杆的带电位器的,2块钱左右10来个,一个上面有2个电位器,和舵机里的差不多就那个脚短一点。但是。。。。舵机里面的那个不好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模型好多年。。。太烧钱了。。。

哎。。。。
就没有你不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