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定位发飘,拆解沃尼豪蓝牙鼠标

楼主(2019-11-18):
想问一下这样的静音按键可有的换?
感觉定位发飘,看看有没有换的价值
另外中键、前进后退不是静音,感觉一般

楼主:
这品牌取了个拗口的名字

网友A:
可以换键,定位不好没有更换的意义,不行了就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键,定位不好没有更换的意义,不行了就扔吧

手机用着还凑合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微动开关,可以更换的,想好点就换欧姆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微动开关,可以更换的,想好点就换欧姆龙

定位是光学引擎,没得换吧

网友:
品牌名称反过来念更顺口
定位飘是没电了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 还票不票,如果不正常 比较大的可能是光学引擎问题,我前一段时间维修过罗技的M215定位发票自己会动,检查了一圈最终是更换光学芯片解决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电量低了,换新电池试试看。补焊一下元件的引脚。
这种微动跟普通三个脚的鼠标微动是兼容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鼠标不贵,不是名牌鼠标,真心没必要修了。。我换键那些全都是非常好用的鼠标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