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诺仕XNS9918台灯收到了,开箱测试

楼主(2019-11-18):
月初看到爱淘优惠购有这个鑫诺仕XNS9918台灯的活动,看外形还不错,双色不带电池,14大洋包邮
虽然之前已经撸过不少台灯,送的送,还有吃灰的,但看这个外观不错,还是下手了一台
结果一直不发货,催后说双11才发,提高当天销售额?
上周终于到了

拆包

内容
刷单货地位低,没泡沫不说,连个口袋都不套

复印的A4说明书

灯个头比较大
立起来的样子

底座正面

看模具,触摸键有4个位置
但这个版本只有电源开关(兼变光)

塑料壳说是皮纹,但看这个,不是吧

底座中间这个挡条,是用来搁手机、平板的

灯柱

中间黑色豪华版是装的数字钟
当然这个就只是贴纸

横臂和灯头

灯头比较大(和底座基本一个尺寸)

灯头与横臂连接机构

可以左右摇头
这是一侧最大的角度

横臂可以绕灯柱顶端单方向转180°

底座底面

背面是microUSB插座,5V供电
左侧的大口是豪华版做充电宝输出的,右侧大概是预留的电源开关

楼下简单测试一下:

楼主:
先看下点灯电流为对比相对亮度和色温,以下照片均固定快门、ISO和白平衡

白光1档,0.68W

短按换挡
白光2档,1.57W

白光3档,2.28W

长按换色温
黄光1档,0.48W

黄光2档,1.08W

黄光3档,1.56W

混色档
混光1档,1.06W

混光2档,2.45W

混光2档,3.45W

再看发光面,均光将就,毕竟不是侧发光
白光灯珠位置
24颗

黄光灯珠,12颗
怪不得亮度低

混色

最后看一下关灯电流
1mA,貌似不小

主要看中这灯的发光面积大,而且改造空间也比较大,撸来折腾的
周末要带孩子出去骑车转悠,等有时间再拆哈,见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4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看下点灯电流

每天一上班就打不了牙膏,提示已满,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外壳也不太好看呀~

网友B:
螺丝刀不错!
哪儿买的?

网友:
看起来倒是挺漂亮的,里面的灯是怎么样的啊,做工好不好啊?

网友:
大发光面积好评,多关节可调好评,可调色温好评
功率不足差评,楼主可以用手机的照度计测测,书桌的书写区域要达到500勒克斯以上,最好1000以上,我家的台灯是10W的基本上够用
闪烁未测,楼主可以将台灯调制中低档,手机摄像头靠近发光面(无法聚焦也不要紧),看看有没有横条

网友:
模样挺好看,价格很美丽~

网友:
外壳还不错哦,要不要也掳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满足我知道实际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不错!哪儿买的?

这是数码之家用积分换的,当然也可以买积分兑换。南旗也有同款的90多元

网友C:
太暗了,只能做床头灯

网友:
质量如何。有减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下点灯电流为对比相对亮度和色温,以下照片均固定快门、ISO和白平衡

这台灯看着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一上班就打不了牙膏,提示已满,这是什么情况啊

一定是坛友给偶包了个大红包

网友:
外形还可以,就是灯板看着有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下点灯电流为对比相对亮度和色温,以下照片均固定快门、ISO和白平衡

做工看着还可以,记得你以前撸过锂聚电池组,可以用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下点灯电流为对比相对亮度和色温,以下照片均固定快门、ISO和白平衡

我已经早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暗了,只能做床头灯

确实是,我的COB锂电池手电,最大通常600毫安侧光灯。楼主的台灯只是拆包,没看到拆机里面的电路板,我的话再可调电源评估,如果3伏启动电压,看看慢慢调到5伏,如果输入电流随着电压变高,应该是限流电阻,如果输入电压升高电流降低,应该是降压恒流驱动电路,最后看结构尝试无损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