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60W电子变压器TM060B,与众不同的电路。

楼主(2019-11-18):
得到几个60W电子变压器

看标签,这是很好的牌子货,但是我不认识

小巧玲珑,做工很好。
拆了看里面

输入端有过滤干扰的电容电感,山寨厂肯定会省略的

开关管用的是一对MOS

侧面

背面电路,有三个小贴片三极管,干嘛用的。

找不到常见的驱动磁环,原来用主变压器的电压反馈了。
闲着的时候,把电路抄了下来

反馈线圈是在变压器上的,图纸没有标示出来。
左边一个三极管是过流保护,右边两个三极管是延时控制,控制MOS导通时间。
电路原理探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70

网友:
这个标榜“高技术电子产品”确实不一样哈
等牙膏ing

网友:
解释下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邓老师分享的东西与众不同!

期待分析原理!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

网友:
很皮实的感觉,原理不明,大神有空科普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这个牛掰的电感很壮实

网友:
Electronic也是一个大品牌,这个品牌的驱动常用于医疗工业等,我们公司好几台设备里面都是用的这个品牌的

网友:
将220V50HZ交流电 转化成12V200KHZ交流电 供灯使用,前几年用得多,现在都被led灯代替了吧

网友:
改了  给t12供电

网友:
这种哈像是射灯的那种,聚光瓦+中间一个灯丝灯泡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还行。

网友:
石英射灯电源。一头接220V交流电,一头接12V、50W石英灯泡。

网友:
常见都是用三极管的

网友:
我也有一堆,就是看着做工好,还便宜,就买了

网友:
变压成高频交流,适合电灯,其他如电机之类有频率要求的交流电器用不了的吧?加整流器整流成直流用于直流场合也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