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光纤、同轴转音频的小盒子

楼主(2019-11-18):
    为了能把小米电视的同轴信号输入到功放上,买了一个同轴转音频的小盒子,很便宜,拆开给大家看看:

芯片是6688/A9D2,网上查不到资料。

网友A:
我的也是小米电视,没有光纤输出,貌似有个同轴,电视盒子HDMI到电视,然后同轴到功放这样是不是可以支持多声道?也还在纠结是买HDMI转光纤到功放

网友:
我要换个小米电视,再看看多声导。

网友(2020-07-05):
这个音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小米电视,没有光纤输出,貌似有个同轴,电视盒子HDMI到电视,然后同轴到功放这样是不是可以支持多 ...

看你什么功放,小米电视支持原码和转pcm输出,我功放不支持次世代,只能解dts ac3 pcm,如果支持次世代,hdmi直接接功放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