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八重洲车台FT-1907收发性能差如何检修?

楼主(2019-11-18):
本人N年前在本地HAM卖家实体店里买了一台1907并装车。当时包装配件说明书齐全且崭新,装车后每年自驾游时偶尔使用几次,多数时候用直呼,没感觉性能有啥好坏。
近期因本地几个中继台修改了差频和哑音,打算重新设置储存频道,就抽空折腾了一下,却发现机子收发效果奇差!同一地点用5W手台都能上中继,而这台1907去满功(50W)都打不开。中继设置绝对正确!因为我还有一台八重洲FT-1807在同一地点5W低功上中继毫无压力,收发性能也超过手台。
我以为是1907机子烧坏了,但用直呼却收发正常,话音、信号清晰!双方都设置好频率一致的哑音后,也证实哑音功能正常。
郁闷之余,索性拉开距离测试直呼性能:果然不出所料,这台车载电台距离大概超过500米(实在只能粗略估了)就无法通联了,而此时手台通联正常!也就是说,这台FT1907的收发距离还不如5W手台!
请不用怀疑天线馈线问题,刚才说了我还有一台1807,用替换法证实了天馈系统没有问题,所以只能是这台1907机子的问题。
于是拆机想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发现:板子似乎有维修过的痕迹!本人发誓买现场立即装机后就从未拆修过!图片上三菱功放的引脚、天线座子的引脚,以及一个屏蔽罩的四周,都有松香的痕迹。正常的小日本的新机器不应该是这样的吧?电感线圈是传说中的方线圈,应该不是山寨国产货吧?
这样的一个机子,本人小菜一枚,只能看到板子无外观损坏的无器件。这样的一台收发性能差、距离不如手台的车载电台,该从何下手、如何检修呢?

网友:
还是上综测,看一下发射功率.
要是江浙沪周边的,我可以介绍个HAM给你修

网友:
应该是功放块 或者是天线接口问题。。功率发射不出去

网友:
所以你上当了

网友:
没有驻波表么,你发射的时候看看发射电流为多少A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找马云订了一台大红点驻波表

楼主:
驻波表还没到货,今天把维修电源修好后又反复测试了机器,发现发射功能正常。5W发射时,维修电源输出的电流有2-3A,中继打开也无问题,但是接收却非常非常差。网上查询了下,估计是1807和1907的“通病”:中频滤波器坏掉了。又去马云家买了宽窄各两对中频滤波器,打算周末拆机再捣鼓捣鼓。

网友:
恭喜楼主,你的是不折不扣的山鸡
其次,换滤波吧

楼主:
工具配件都到齐了,驻波表测试了,发射功率正常,天线驻波正常。拆下来的中频滤波器看起来也是好的(拆下主板才发现中频滤波器也维修更换过),换了新买的中频滤波器上去,故障依旧:发射正常,接收距离太太太近!
从哪些方面看出来是山鸡呢?方电感也不能判断了,是看钽电容吗?
最后,这个故障接下来怎么排查呢?

网友:
换个天线试下

楼主:
还是自己查资料,一步步测试,终于暂时解决了问题:从接收通路开始测各点电压,发现C1198、C1218、C1221三个点位电压不正常,再测该三个电容对地电阻分别是220K,22K,220K,分析电路感觉不应该这么小,于是尝试拆除C1218后再试机——接收发送都正常了!

网友:
一开始以为楼主是个青铜玩家什么都不懂,原来的是个王者,都能看电路图

网友:
厉害啊 能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