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GM 换成EFB 或者普通电瓶

楼主(2019-11-18):
有懂铅酸电瓶的大侠没,原车AGM换EFB或者普通电瓶是否可以长期使用?

AGM充电逻辑和普通是否不一样,我注意过原车的AGM 打火后电压会升到15.5V左右,过一段时间再降下来

网友A:
这玩意得具体车型具体分析,有的电脑支持AGM和EFB两种电池,支持AGM、EFB和普通电池三种的非常少。
一般来说AGM和EFB在没有动能回收的启停车上互换没问题,普通电池容易损坏。
高功率能量回收的启停车型尽量还是别瞎改,搞不好能看到不一样的烟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得具体车型具体分析,有的电脑支持AGM和EFB两种电池,支持AGM、EFB和普通电池三种的非常少。
一般来 ...

又不是电动车,何来的能量回收?  启动电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不是电动车,何来的能量回收?  启动电瓶

我的13款5系就带能量回收。。。。。很不好开一收油门车体出现向后拖拽、顿挫。。。。。。。。。

网友C:
AGM说是玻纤介质,按厂家宣传导向属于高端新产品,所以价格远高于普通电瓶
我的东风标致308S就是AGM电瓶,更换的话要1000多,但车友有更换成EFB电瓶,启停功能也可以用

网友:
同样带启停功能的EFB可以替换AGM
有车友在308S更换过,自动启停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电动车,何来的能量回收?  启动电瓶

能量回收与是不是电驱动没有关系。收油门或者制动的时候磁电机被车轮带动大功率发电给电池,产生的阻力用来模拟制动力,制动力不足的时候机械刹车介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GM说是玻纤介质,按厂家宣传导向属于高端新产品,所以价格远高于普通电瓶
我的东风标致308S就是AGM电瓶,更换 ...

板栅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13款5系就带能量回收。。。。。很不好开一收油门车体出现向后拖拽、顿挫。。。。。。。。。 ...

应该有2块电池吧!铅酸再怎么优化,能量回收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2块电池吧!铅酸再怎么优化,能量回收就算了

那个能量回收跟混动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原厂就是AGM电池,为了应付高充放电的特性,而不大量增加油耗而做出来的能量回收,就是在你轻微刹车的时候与下波降档拖行的时候停止喷油,用惯性动力带动发电机发电供全车电器与电池高电流充电(当这个能量回收刹车力还不足够检测到驾驶人再深踩一点刹车踏板的时候行驶电脑就会给信号ABS泵把泄压指令撤出,刹车系统介入做出刹车制动),其实很多没有启停功能的老车都有这个功能,只是宝马把这个功能加强了,作为一个卖点,带来的坏处就是车体出现向后拖拽、顿挫。。。。。。也做成一个广告卖点更好的忽悠买家,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高级功能,这个功能只是结余ABS泵的特性再做出一个逻辑,轻踩刹车能量回收介入(刹车不介入靠ABS泵泄压)车辆轻微减速,当刹车信号增强,ABS泄压指令撤出刹车介入,在途中ECU会给足够电力给发电机励磁,做强发电,而停止喷油会比普通车停得更早(一般车在转速1500转以上滑行不踩油门就停止喷油),因AGM电池能快充快放,一直提供足够的能量启停。
这套能量回收主要是针对启停做出来的,如果单靠发电机发电充AGM电池会增加油耗,而在AGM电池一定电压前发电机都不会主动强充电,都是弱充电降低油耗,而是靠这套能量回收系统,很多带启停的车都有这个系统只是有宣传与没宣传的问题,而各家都有小差别,总体就是为了降低油耗,而燃油汽车都是恒压充电,如果电池馈电,就普通的燃油车怠速都是10-15A的电流充电,当冲到80%以上充电电流就很小了,所以馈电怠速半小时能充满70%了,除非电池不行了,一般B级车发电机最差都120a的,而不启动汽车单开ACC就是8-12A的用电量,

5系只有一块电池在后备箱,其实这个跟车上多小快点瓶没关系的,德系很多车只要断电那猪脑就不好使了,会掉数据,去4S就叫你换猪电脑,在外面就有技术的就给你把程序程序回去,收费也不便宜,那猪脑也会无缘无故自己暴毙的,我就保修期内换过一次猪脑,妥妥2w5,e300猪脑自费也换过在4S里3w5还好E不是自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能量回收跟混动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原厂就是AGM电池,为了应付高充放电的特性,而不大量增加油耗而做出 ...

那说白了厂家忽悠人的东西。acc通电后多少电流没测,应该不会过10,燃油泵不工业的情况下!测试怠速整车耗电10a,燃油泵之类工作要耗能,如果是电子油压助力也会大点,动方向更大,就算怠速b级车耗电20a吧,这点能耗,相对待速油耗算不了什么,还有一点,电池满电下加个高电压,电压很快升高,电流快速下降!很多是在狐悠不懂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说白了厂家忽悠人的东西。acc通电后多少电流没测,应该不会过10,燃油泵不工业的情况下!测试怠速整车 ...

我自己测试过,只要你车是B级配置越高开ACC用电量越大,锐志就开ACC不点火已经到达15A左右,点火后就更多了,因为电动方向机也很耗电,包括发电机ECU等各种电控阀,5系我就不敢测了,一个不小心就要大几千电脑刷数据,但是也是电动方向机,

你所说的电子液压助力是指方向机吧?这种电子液压助力是很渣渣的,就是成本比纯电动方向机便宜而已使用与耐久度都比纯电动方向机差很远,而带T的很多刹车都是电动真空刹车泵,这个开ACC一般是不启动的,都是发动机启动后才启动,

楼主:
确实是408,原厂AGM电瓶被厂家放在了发动机舱。看来只能换EFB性价比高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测试过,只要你车是B级配置越高开ACC用电量越大,锐志就开ACC不点火已经到达15A左右,点火后就更多 ...

直流钳表啊!又不用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钳表啊!又不用断开!

重点是没有直流钳表这个高级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AGM说是玻纤介质,按厂家宣传导向属于高端新产品,所以价格远高于普通电瓶
我的东风标致308S就是AGM电瓶,更换 ...

308s好车,我408

网友E:
这种是受控发电机,在刹车和一些情况会大电流充电的。。。

电瓶特别贵,使用寿命也是有限的,普通的更加不能用,因为没设计大电流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受控发电机,在刹车和一些情况会大电流充电的。。。

电瓶特别贵,使用寿命也是有限的,普通的更加不 ...

这就是个问题,或者就是忽悠,从铅电去想下,首先铅酸再怎么优化,他能增加寿命,大电流充放,但一直非满电,有效容量就会下降(要是技术突破了,也不只汽车上用,别的领域的铅酸也会用这技术),而充满的电池,想让其再储能,比如加个16v,电流是秒降的,极板上的物质都反应掉了,再加压只会电压快速升高,有压没电流,这何来功率。怎来回收?要是说他一直让电池半电存放,那电池就会失容!反正厂家也没坏处,还能多换几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问题,或者就是忽悠,从铅电去想下,首先铅酸再怎么优化,他能增加寿命,大电流充放,但一直非满 ...

AGM,EFB电瓶负极有一个电池管理模块的,他有数据把电池当前电流,根据历史数据估计电量通过数据线单向发给行车电脑的。。。

行车电脑也会在电瓶低于一定荷电量/传感器故障/开空调的时候启动发电机小电流充电的。。。

就看软件上是保守还是激进了,厂家送工信部测油耗的软件如果车子卖出去不刷掉,那这电瓶每天0~120%这么折腾是会坏得快的。

网友:
AGM可以换EFB。用普通的能用一周左右。可以进入系统关闭启停功能。然后普通的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