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各位高手大佬,电瓶充电器三个并联电阻阻值

楼主(2019-11-18):
宏顺电瓶充电器的三个并联电阻测不出阻值,色环是五环的:黑绿黑金棕,查不出是多大的,求助!请看下图,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050*0.1=5
五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0.1=5
五欧姆电阻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电源,,这个位置0.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这个位置0.5欧

哦哦,这三个电阻有啥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三个电阻有啥用啊

线路板焊锡面有驱动芯片,,这个电阻是功率管电流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焊锡面有驱动芯片,,这个电阻是功率管电流取样

晚上回家看了一下,这个后面没有别的元件了,就前面这些,我看到电阻一脚是接大电容的负极

网友C:
这个底子的产品,不知怎么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底子的产品,不知怎么说,容易坏

都是垃圾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