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降低功放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9-11-18):
准备用TDA2030搭个BTL电路去推动一个12寸的喇叭,双电压供电。
TDA2030的推荐上限电压是22V。
现有的电源变压器是18V双线并绕的,整流滤波后的空载电压是±26V。
虽说加载后电压不会有26V,但还是担心哪一次开机时就把电路烧了。
降压的方法,
1. 减少变压器次级绕组, 不想破坏变压器。
2. 用LM317,LM337, 也不是太想采用,功放用稳压电源有点破坏动态响应?
3.串连大功率电阻,又怕电压被搞成不对称

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建议你把2030换成LM1875,某宝也就几块一个,拆机的更便宜。
比你几个方案都靠谱;功率还大了,音质或许还有所提升。

网友:
改双半波整流,哈哈

网友:
18V全波整流,输出用串联电容中点做悬浮地,得双10V左右输出。

网友:
如二楼所说用1875时最佳的。

网友:
2030又不值钱,先搞上去试了再说,烧了更改。

网友:
换成1875就完美了

网友:
感觉没问题,交流18v全波整流后加负载后直流电压低于18v,并不超2030最高电压。楼主实在要降压可以在变压器1次线圈上串联适当大小的电感(铁心线圈),次级自然就输出电压降低了。

网友:
换个双12V的变压器就完了呗。

网友:
买俩1969的稳压板子

网友:
打电话给供电局或发电厂降低电压

网友:
可以换成LM1875,也可以用SK3875

网友:
还可以把双线并绕的串联18V改成并联18V,整流后约双12.6V。

网友:
初级绕组加上圈数

网友:
1、电压高那么一点点没关系的
2、最好的方法还是换IC,反正现在功放IC也便宜
3、硬是要纠结的话也可以并联稳压,但是没必要

网友:
直接串联多个大电流二极管。看需要,压降多少。算二极管串联数量。,现在的逗逼市电,电压高得丫批,动不动就是238-241v,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还要考虑这个因素,特么的。。。

网友:
要么变压器,看一圈多少伏,拆掉多少圈,要计算的。一切以实测为准。。都说市电是220v,从来我这里电压都没有低于238v,这尼玛也太六了。

网友:
用LM1875直接代换应该是最优方案~

网友:
何必纠结双电源呢,双18V全波整流,单电源,两片2030照样组BTL

网友:
不过个人建议买现成的数字功放板,也不贵,还省事,我买的TPA3118立体声功放板,才17包邮,无需散热,输出带短路保护,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