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315焊机

楼主(2019-11-18):
同事拿来一台mos管315焊机,反应故障是无输出,里面有个电阻烧毁了,测量9Z34与Z34已经击穿,摘掉电阻与9Z34和Z34,用可调电源加电,随测3525,11脚与14脚也无输出波形,13脚12伏供电正常,发现16脚无5伏,该脚内部对地短路了,在网上选购了配件,配件后按装测试,该有的波形以正常,按装到整机以有输出!

楼主:
图片发的有点乱!

网友:
挺厉害的,活用示波器

网友A:
又是福禄克又是示波器的,好像还有吸锡器,看来是专业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福禄克又是示波器的,好像还有吸锡器,看来是专业维修的

只是爱好,业余客串的!

网友:
好像好牛皮~~~不懂太专业了

网友:
我喜欢那包烟,可惜我这没有销售,每次叫石家庄的朋友发邮费又是硬伤。唉

网友(2021-05-04):
还有高压探头设备集全

网友B:
我想看看空载就是没有用焊条焊接时,调电流时的驱动波形变化,请问如何给个模拟反馈?目的主要修理控制板时好确定反馈电路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空载就是没有用焊条焊接时,调电流时的驱动波形变化,请问如何给个模拟反馈?目的主要修理控制板时 ...

是波型收窄么?一句两句说不清,我时间我发个贴子!

楼主:
自己以前做过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波型收窄么?一句两句说不清,我时间我发个贴子!

是的,使波形收窄变化!因焊机不焊接时,占空比是最大的!如没有反馈的话驱动波形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