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SSD掉盘,求指导

楼主(2019-11-18):
公司办公楼突然停电,来电后再开机,SSD已经掉盘:当主盘时自检能认盘,但自检过后不能进系统,一直是白屏;当副盘时能进W7的开机页面,之后就一直是跑圆圈,应该是加载硬件时假死机。镁光M550的板子,主控是88SS9189。求维修指导。谢谢!

楼主:
发图重复了,抱歉

网友A:
这不叫掉盘吧,就是掉电损坏了数据。

重装系统吧,最好做个备份,以后恢复方便。

网友B:
之前有个30分钟通电大法可试试
就是找个USB线接硬盘盒
或者台式机拔掉SATA数据线,直接接主机的电源
USB线的找个充电器插着
接主机电源的开机,只插电源,不插数据线
然后通电30分钟以上。重复步骤2-3次
然后再尝试。老早前有网友测试过这个方法有概率修复

网友:
这是无法格式化了吧 需要安全擦除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SSD?还送转接板?

楼主:
谢谢回复。自检能通过,但不能加载,速度太慢。是金胜的SSD。再次感觉大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30分钟通电大法可试试
就是找个USB线接硬盘盒
或者台式机拔掉SATA数据线,直接接主机的电源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掉盘吧,就是掉电损坏了数据。

重装系统吧,最好做个备份,以后恢复方便。 ...

不能擦写了。也不能格式化。谢谢

网友:
把数据备份出来拆颗粒吧,我的那个512G的也这样,换2246en板重新开卡了~

网友:
这是msata转SATA3了?

楼主:
经过30分钟大法的三次修复,现在能在W7系统中显示盘符,但提示“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开卡前一定要搞清楚Flash ID……具体根据主控去找教程和工具……会很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