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蓝牙芯片 怎么接功放

楼主(2019-11-18):
这个蓝牙芯片 怎么接功放,没有做过相关电路。大家帮看看。是要改个坏的音箱

还是直接能连喇叭

网友:
猜测是DACL/DACR,用电容给功放LINE IN试一下

网友:
感觉像7/8脚 。
这不 有图纸嘛。看看剩下的图。
这是什么芯片?这么全的功能。

网友:
www.chenbingdom.com/uploadfile/201863011234640788.pdf

AC6925A蓝牙立体声音箱芯片

网友:
PDF 标的就是7  8  啊 。。

楼主:
  这个结尾25A 的是淘宝买的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i21ds1ufdb3c
淘宝地址  上面有电路图。原来的型号是ac1821ap10233-5b4.这个没有找到 就买的上面那个。结果不一样

网友:
TB这家老板好大气啊,把PCB 和SCH的原文件都共享出来 了。
都可以自己去做板玩了啊。。

我上边发的链接是厂家的原图,可以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A:
发你坏板的图片看看来

或者直接问那个店铺老板,看看他知道不。

看这个片是不是要激活啊?好像有认证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你坏板的图片看看来

或者直接问那个店铺老板,看看他知道不。

坏的上图就是,淘宝店没人理,只有自己搞

网友:
估计7、8脚输出,13、14辅助音频输入,接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