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射频卡水表,看图能深入研究。有M币的请多砸,还账用。

楼主(2019-11-18):
准备拆的水表外观
底部开始
拆开后的
基本结构
主芯片使用STM8L052很像是单片机。阀门是电机控制,板上没有短时间存电的元器件。

欢迎各位多多砸M币,在论坛混了多年,M币一直是负数,都不好意思下载资料了。

网友:
STM8是单片机

网友A:
我在想电池没电了是自己换还是自来水公司的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电池没电了是自己换还是自来水公司的更换?

如果没铅封可以自己网购电池更换,比找供水公司更换便宜。如果有铅封只能找供水公司更换。

网友:
md,螺丝开口在底部。我家的水表是紧贴地面装的。
幸好地面下面是土地。
要拆开的话必须在地上刨一个坑

网友B:
想起换水表时,收水费的人,竟然要求我们自费购买水表,否则不供水。
一块表要价230,再加一个20元的阀门。
总计250元,真心疼钱包。
新卡没有水费,必须预存。
水价7元/吨。
水价7元/吨。
水价7元/吨。

这一个水表,,就敢230元???
这玩意儿价值230元?
这玩意儿价值230元?
这玩意儿价值2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电池没电了是自己换还是自来水公司的更换?

自来水公司免费换表,前提是要水表不欠费,这种电池一次可以用10年之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换水表时,收水费的人,竟然要求我们自费购买水表,否则不供水。
一块表要价230,再加一个20元的阀门。 ...

不会呀,我这是免费更换水表,设备是自来水公司的,又不是个人的

网友:
图片细节更多更好了

楼主:
这种把电池卸下,阀门不关噢。下边换电池处只有个防伪标签,没有铅封,内部没有放拆开关。

网友:
前段时候呀拆了一个,鲁能中天的,水表机械表体是宁波浪花的 ,整体黄铜的。

网友:
倒装,还倒走吗?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电池没电了是自己换还是自来水公司的更换?

给钱,自来熟公司换新表。不换电池的。私自拆表是违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换水表时,收水费的人,竟然要求我们自费购买水表,否则不供水。
一块表要价230,再加一个20元的阀门。 ...

10多年前我们换成这玩意,每家出700元,,,

网友:
这个倒装不管用吧。现在水表里面都有单向阀,强磁啥的不好使,只能拆开调整叶片。要么就是更换速比不一样尺寸,不拆机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