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六换电池后

楼主(2019-11-18):
我的华为p九前几天屏幕摔碎了,没法用了里面的东西也拿不出来了,拿出收藏多年的苹果六先用用,当时电池很不健康了,不知道是不是总是上不健康的网站的原因呢!!夏天一天三充,冬天一天n充,有时候充足电一用就关机了,要插充电宝用才行,趁着光棍节买了一块品胜电池,更换比较简单,拆电池时候拽断了一根胶皮,只能掀起电池才能取下造成变形,要不然可以完美取出电池,换上试试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用了三个循环了充一次电能用一天,轻度用可以用两天,我买的是原容量的,没卖大容量的考虑到可能会厚装进去顶屏幕,而且便宜,还有就是怀疑电池是一样的,大小只是筛选出来的,我这个标1810毫安时实际是1900毫安时,感觉相当不错,10.3.3的系统旧电池CPU的频率是840兆赫现在也恢复了

网友A:
cpu信息用什么软件看呀

网友:
挺好的呀,我去年的小7也是换的电池。依然坚挺。

网友B:
论坛原来推荐的绿联电池不错

网友C:
换了之后还能用多久?

网友D:
之前换一个6sp的电池,电池拆的我心烦了,暴力了一下,结果着火了,等火灭了,清理下,装上新电池继续用, 屏显插座都变形了,但是勉强还能插上,幸亏当时把屏取了下来

网友E:
换一换还能再战二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信息用什么软件看呀

用isystantoro试试

网友F:
同问这是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信息用什么软件看呀

CPUdasher我这个有广告,过一阵子就要看一会视频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原来推荐的绿联电池不错

我这不是买个大品牌嘛,查了好几天才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之后还能用多久?

那就不知道了,看自己怎么用看电池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换一个6sp的电池,电池拆的我心烦了,暴力了一下,结果着火了,等火灭了,清理下,装上新电池继续用,  ...

我这个拆时候感觉也很玄乎了,变形严重还好没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换还能再战二年

如果质量没问题,自己一天一个循环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是啥软件?

CPUdasher我这个有广告,过一阵子就要看一会视频才能继续使用,过一阵子又会出现

网友G:
前几天给6S换电池也是拉断一根电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给6S换电池也是拉断一根电池胶。

要拉着左右晃悠,不能上下晃悠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拉着左右晃悠,不能上下晃悠

是电池胶不行,上次换兼容电池贴的,太容易断了。

网友:
苹果的电池真心差

网友:
小龙太暴力,电池都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