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飞鹰FY7000钣金整形机

楼主(2019-11-18):
单位钣金师傅说他的整形机不工作了,按着没反应,叫我给瞅瞅。我没玩过这种东西,只能答应他先拆开看看。
操作面板

铭牌

内部结构

很大一个变压器

变压器另一边

控制通断的交流接触器

唯一的电路板

最开始以为是上面的控制继电器坏了,给拆下来测了一下,没问题。然后大概看了一下控制电路,发现这货就是一个大号的点焊机。。。。。电路板控制延时的。我测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故障原因是他们自己无意中把开关打到自动挡位,然后把时间旋钮也调到最小,按下开关,由于设置时间太短,继电器还没吸合就完了,手动模式就是完全由枪头上的点动开关来控制时间。然后给他们教了一下这个机器正确的使用方法。

控制面板背面

网友A:
变压器次级是铜排绕的么?好大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是铜排绕的么?好大一根

绝对是全铜的!

网友:
确实像点焊机哈哈,
看来是师傅闹了个乌龙,拆开看看也是极好的

网友:
没有看看说明书,直接师傅带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个点焊机,把整形把手点焊在金属外壳上,然后用把手上的重铁环往外砸,砸下把手的图书拉出凹陷的金属外壳。

网友:
变压器求赠送~

网友:
全铜的,好点焊机啊

网友:
确实就是点焊机 虽然没拆过 但是知道怎么用 三角片点一下焊在汽车铁皮上方便拉出坑和变形位置

网友:
原理应该和点焊机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变鸭器拆了做点焊鸡。。。。。

网友:
点焊机的一种变形应用。

网友B:
为啥要叫“钣金整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叫“钣金整形机”?

用来修汽车钣金的,去看6楼和9楼。

网友:
会用不会拆   这玩意就是一个点焊机   很好玩

网友:
看着挺厉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