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改的可调电源加两块指针表做个外壳

楼主(2019-11-18):
电源是去年改的,装上指针表方便观察电流变化 。现学CAD,构思画图弄了一天定制了几块亚克力板做外壳
下面进入正题
板子拆出来,拆除接线座

打孔,接线

提手

前面板

试机

最终形态

网友:
消灭0回复      不错不错  是我的话输出端子要放后面  放旁边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A:
3A的表头和30V表头够用吗

网友:
里面的线排排好嘛,才更漂亮~

网友:
看着线有点乱,有点跟我手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的表头和30V表头够用吗

够用了,最大电压也就30v,电流表维修一些小器件用到电流不大,给大电流设备供电可以关闭表头

网友B:
这样的外壳好看,是不是散热没有金属的好?

网友:
壳子花了多少钱

网友C:
能制作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有短路保护吗?

网友D:
透明的不如颜色深点的好看

网友:
为啥用透明的亚克力?
答:因为透明的最便宜。
为了省钱,俺就是用透明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外壳好看,是不是散热没有金属的好?

散热肯定没金属好,低功率使用也还好,温度高了温控风扇会辅助散热

楼主:
和胶水一起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制作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有短路保护吗?

电源自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明的不如颜色深点的好看

我比较喜欢“探索版”

网友E:
3a的指针表,短路会不会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的指针表,短路会不会烧表?

电流是0~10A可调,电流设置低于3A即可

网友:
透明版不错哦,外壳30也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