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超声波驱虫器-Pest Reject

楼主(2019-11-18):
一本正经的做无用产品

网友A:
总感觉效果不直观

网友:
又是NE555做的,根本就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效果不直观

效果直观对人就有害了

网友:
已经不错了,还有个喇叭,不像以前别人拆的,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LED:lol:

网友B:
至少像点正品,比一颗指示灯加电阻,再加配重强一点。低压的振荡电路,可以试试改频率和USB供电等,说不定可以改成USB加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像点正品,比一颗指示灯加电阻,再加配重强一点。低压的振荡电路,可以试试改频率和USB供电等,说不定 ...

加湿器也是无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