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9毛撸的5wled灯到了就拆

楼主(2019-11-18):
双十一撸的9毛包邮5wled灯到手了,拿着轻飘飘,感觉不妙。

直径5cm左右,胶封的头,打开了里面为啥没有电容?

一个MB10F超薄型贴片整流桥,三个512一个501,6颗led灯珠。

背面空荡荡。。。

铝基板厚度不到1mm,看起来像手工切割的一样,边特别不整齐,小作坊产品,不知道这种灯使用中会不会引起火灾?

顺便请教下图下面这个烧了的原件是啥?充电宝的板子,18650接反了,直接就糊了,现在通电能充电,不能放电了。

网友:
这价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烧的8205a MOS管,sx1308升压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A:
连阻容都不如啊,,应该把 整流桥和三个电阻也省掉,这样成本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阻容都不如啊,,应该把 整流桥和三个电阻也省掉,这样成本更低了。 ...

只要亮一下不炸,商家就算成功了。

网友B:
DW01A和8205组成的锂电过放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亮一下不炸,商家就算成功了。

肯定不会炸的,,这个就是指示灯原理,有的 电源插座指示灯用十几年都坏不了的

网友:
这种灯,就是散热是大问题,但是W数比较小,又不会马上坏,都是缩水的货

网友:
通电试一下

网友:
铝片散热,好评一个

网友:
居然还是铝基板!!我5毛那种是玻纤

网友:
爆掉是8205管子

网友:
看着像是220伏工业按钮开关里的,指示灯电路多整流桥模块,输入功率5瓦的话,估计LED输出功率不到3瓦。充电宝反接,一般是烧8205保护板mos,换一个好的焊接上试试,再不行应该是升压芯片已经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W01A和8205组成的锂电过放保护

谢谢,已经从其他板子上找个一个8205换上了,充电宝复活了,还有个问题,为啥两边中间脚都是空着的?坏的那个中间脚是联通的,我换的这个中间脚没有联通,有没有啥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炸的,,这个就是指示灯原理,有的 电源插座指示灯用十几年都坏不了的 ...

不试了,灯板已经垃圾桶了。外壳比灯板有用。

网友:
能用就不会有影响哈,里面就是一只MOS管而已。

网友C:
这种灯本来就是骗子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本来就是骗子灯。。

是呀,想着几毛钱的事,无所谓了。

楼主:
没试,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