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超大号移动电源(储能电源)

楼主(2019-11-18):
(图片)

网友:
左边是4个功率管的,应该是H桥的,也就是方波的,最简单,最常见的。。。

网友A:
是正弦波的 有电感

网友:
既然是卖给鬼子的,充放电是110v的吧?

网友:
用15v充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弦波的 有电感

lc滤波吗?

网友:
就那么小不点的电感,给高频滤波没问题,给50Hz低频滤波肯定不行。
感觉应该是12V升220或110直流然后由H桥变换为220或110的方波。

网友:
好像输出应该是110伏,接微风扇估计转不起来,落地电风扇可能会转但是很慢,只能接一些电源适配器用。

网友:
spwm滤波,输出是正弦波的,就是电压可惜不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