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问这个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9-11-18):
有个车机,开机屏幕如下图的样子,排线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是不是屏坏了?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被挤压过呢

网友B:
15年我的19寸显示器好像也是这样,清理排线金手指、重插拔后好了。

情况不一定相同,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被挤压过呢

没有挤压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年我的19寸显示器好像也是这样,清理排线金手指、重插拔后好了。

情况不一定相同,共参考。 ...

金手指清理过,没有效果

楼主:
坏了的话只有换新啊

网友C:
看样子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楼主:
是屏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是屏坏了吗?

网友:
多半屏坏了

网友:
用光谱仪看看是哪个星球的光谱
用条码枪扫一下是发给谁的快递

网友:
看深色条纹的外边形状不规则,貌似屏挂了

网友D:
如果没有机械损伤,可能是解码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机械损伤,可能是解码板出问题了

怎么看出来有没有机械伤?反正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有没有机械伤?反正外表看不出来

有些机械伤不拆开的话,只能是谁弄坏谁知道,如果之前使用正常,没有人为原因,突然损坏,还可以修,如果是屏坏,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