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一个杂牌行车记录仪,附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9-11-18):
  当初买车4S店送了一套贴膜,于是就到了指定的这家装饰公司,三说二卖加钱换了一套好点的“龙膜”,反正也不知道真假,又装了一套行车记录仪,记得是400多还是500多的。心想啊4S店认可的同一个公司的装潢应该不会有问题。。。两年过去了,这段时间车停放的时间有点长了,估计行车记录仪里的电池没电了,时间和日期数据都掉了,不管怎么按键钮都调不出主菜单,所以今天就把它,拆了。
一个杂牌子,网上找不到这个牌子的任何信息。
有两个暗螺丝,拆掉后就是暗扣了,好容易才拆开

里面做工很山寨,用料也很差。

把按键小板拆下来补焊

顺便把固件读出来PH25Q16B  也是个杂牌芯片 根本 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补焊后装起来好用了。
主菜单终于出来了,,调整好日期和时间
不过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时间调准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差几分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装行车记录仪,大家最好还是买品牌的记录仪,然后找专业的安装公司安装,给个安装费,或者自己动手安装。。切莫听从她们推荐和忽悠,我就是个例子,这年头要多学多看多研究,不然被人骗了还不知道,大家切记切记。
最后再上一张我的座驾的照片
行车记录仪固件25Q16.rar (46.73 KB, 下载次数: 21) 这是编程器固件,不知道有没有用,有用的拿去。

网友:
我已经现身说法了,对周围买车的说只要价格压得低,裸车就行了,其他自己搞定,比四儿子好上天咯

网友:
上网盘才有人下吧

网友A:
只有买到和你一样的杂牌行车记录仪才能用你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买到和你一样的杂牌行车记录仪才能用你的固件

可能吧,给需要的人,万一有人需要呢

网友B:
这种后视镜式的好用吗?我总感觉记录仪的镜面不如原车镜面,如果原车反光镜是自动防眩目那原车自动防眩目也没有了。
所以最后我装的普通挂玻璃上那种,平常就当它不存在,不影响原车的任何功能。

网友:
镜面不如原车镜面

网友C:
杰里方案的记录仪确实少见,我见到最多的是联咏,其次凌阳和全志安霸等。原装的镜头好像光学亚克力树脂塑料透镜,没有镀增透膜,建议换2点4毫米全玻璃透镜鱼眼镜头,省的过热和老化导致模糊。

网友:
时钟不准,都是晶振及其电容吧。换晶振看看

网友D:
垃圾产品,扔了吧

网友:
说到品牌,同事一个善领的,也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后视镜式的好用吗?我总感觉记录仪的镜面不如原车镜面,如果原车反光镜是自动防眩目那原车自动防眩目也 ...

说实话,不大好用,不如原先的防炫目倒车镜看得清楚,没办法已经装上了,还没坏将就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杰里方案的记录仪确实少见,我见到最多的是联咏,其次凌阳和全志安霸等。原装的镜头好像光学亚克力树脂塑料 ...

谢谢指点。。不换了,等这个坏掉就扔了换新的,山寨货用着心里那个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产品,扔了吧

还没坏,等坏了就扔掉,换个品牌的。

网友:
这东西能用就用,用不了就换,没必要收拾

网友E:
估计是晶振问题,小问题不值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晶振问题,小问题不值得搞

谢谢指点。。。

网友:
记录仪这种东西还是买海康威视的靠谱点,杂牌子不能碰,我以前用的一个杂牌一年夏天就把外壳晒化了。或者买凯迪拉克的原装流媒体后视镜来改装也行,一定要耐高温且稳定性好才行。

网友:
停车的位置挺好的。

网友:
前几天买的坛里的宝客m5,后来退了,蓝色后视镜很影响,下午五六点时候就看不见后边了。晚上后边的远光灯仍然刺眼。最后买了一个二手的趴趴狗s36,很好用。录像质量比m5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