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别人送我一块电路板,请教有高人认识么?

楼主(2019-11-18):
别人送我一块电路板,请教有高人认识么?

网友:
这图片质量,貌似有音频输入输出,有摄像头,屏排线座,还有红外和硬盘口,难道是个多媒体播放器?主控像是TMS320数字媒体处理芯片。

网友:
摄像头,摇杆,
再加上板号以 pmp 开头,
怎么感觉像个游戏机???

网友:
好像是个MP4播放器

网友(2020-01-19):
应该是一个带遥控器的行车记录仪!

网友:
看上去像是MP4或者MP5或者国产游戏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