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懂变频器和万用表VFC功能的吗?请教一下

楼主(2019-11-18):
  变频器设定输出电压50V,用带有真有效值但不具有VFC功能的众仪ZT219和具有VFC功能的UT210E,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
结果是,219和210E测量结果基本一样!而且,210E打开VFC模式和关闭VFC模式,测量结果并没有变化! 219和210E的测量结果都比变频器显示的电压高!

所以请问,VFC功能是噱头吗?(打开和关闭这个功能,测量值没有变化)

网友:
不要定压测试,定频测试就知道

网友:
变频器的电压输出显示值是个计算值,不是测定值,这个电压值是不准的,设定一个频率值再测一下试试,比如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