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源上散热的小风扇

楼主(2019-11-18):
        一个机房的光纤收发器架上的电源的小风扇全部不转了,现在光纤收发器架上的光纤收发器散热一点都不好,感觉温度能达到40-50度了。有好几个光纤收发器坏掉了,我怀疑就是因为散热不好导致工作问题太高引起的。想要降低光纤收发器的工作温度,我想第一步就是要更换掉光纤收发器架电源的小风扇。于是我就拆下来一个,量好尺寸,从淘宝上花四块多买了一个,等到货后试试效果如何。
     拆下来的坏的小风扇,我们就不妨拆开看一下里面的构造:

风扇很小40mm*40mm,电压12V,电流0.08A

拆掉一层塑料外壳后,有三个大字-不妨火,看了真觉得搞笑!

再拆掉一层塑料板,下面是4组铜线圈

再拆就只余下塑料底壳了,风扇坏掉的原因大概是灰尘太多,风扇转不动了,导致烧坏的!

网友:
灰尘导致的阻力增大

网友A:
四块多的恐怕用不住,24小时全年不停的转,对风扇质量要求蛮高的

网友:
我手头也剩下很多

网友:
拆一个电源上散热的小风扇

网友:
能在别的地方用吗

网友:
不防火,,,,,,,有一些铝制风扇防火的,哈哈

网友B:
风扇得用好的,不然会连累其他

网友:
拆一个电源上散热

网友C:
还是买滚珠轴承的耐用些,就是噪音大。

网友:
12v 0.08A的会转的可以给很多设备做散热用功率比较小

网友:
这个风扇最好买带轴承的 。

网友:
风扇用好点,不然会连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块多的恐怕用不住,24小时全年不停的转,对风扇质量要求蛮高的

用坏了就换呗,现在人工这么高,不会有人花时间去清理风扇的灰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得用好的,不然会连累其他

举个例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滚珠轴承的耐用些,就是噪音大。

这么小尺寸的也买不到带滚珠轴承的吧,毕竟体积这么小!

网友:
看到不防火笑了

网友:
风扇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