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腾达5口千兆交换机 TENDA SG105

楼主(2019-11-18):
Mediatek MT7530DU

网友:
我也有个五口的千兆交换机 ,还没想到怎么用

网友:
交换机 现在应该都属于没啥技术含量的东东了   30多块大把的

楼主:
30多元都是百兆的吧!千兆的最便宜估计都四五十了

网友:
5口千兆交换机,做工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多元都是百兆的吧!千兆的最便宜估计都四五十了

我刚刚给前台同事和我的电脑添加交换机,五口百兆13块一个包邮,五块千兆34块一个包邮,品牌水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给前台同事和我的电脑添加交换机,五口百兆13块一个包邮,五块千兆34块一个包邮,品牌水星 ...

哪里买的  也想整一个换了那百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  也想整一个换了那百兆

就是Taobao了,可以看看拼夕夕有没有更便宜的

网友C(2019-12-27):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下电源IC是什么型号,因为一时大意我5V插12V了,现在插5V电源灯亮,网口插网线灯不亮,谢谢

网友:
现在基本上家里内网都是千兆了吧

网友(2020-03-15):
这个价位也只能是这个芯片了吧。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C: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下电源IC是什么型号,因为一时大意我5V插12V了,现在插5V电源灯亮,网口插网线灯不亮, ...

用这个可以替换(TLV6256x 采用 5 引脚 SOT-23 封装的 1.5A 高效降压转换器)

网友D(2021-09-07):
引用 网友C: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下电源IC是什么型号,因为一时大意我5V插12V了,现在插5V电源灯亮,网口插网线灯不亮, ...

我刚刚想问下能不能直接用12v电源  你这就烧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想问下能不能直接用12v电源  你这就烧了一个

万万不能, 都是圆孔的 接错了 换了ic 后改成micro接口的了,再也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Taobao了,可以看看拼夕夕有没有更便宜的

拼夕夕退货还包运费。。最近买了不少东西, 只翻车一次, 其实是半翻车, 4本书, 11块钱包邮, 是D版的, 不是正版的。

网友(2024-02-06):
这可是曾经的性价比之王。买了好多年了,目前闲置,想研究一下。

网友:
看有人拆后是IP1707的芯片。看来这个型号也有多种方案?